[STM32F0] stm32f091系列的芯片,Vddio2引脚需要单独的电源供电么?

楼主(2015-07-07):
看它的数据手册,有如下的描述:
VDDIO2 = 1.65 to 3.6 V: external power supply for marked I/Os. Provided externally
through the VDDIO2 pin. The VDDIO2 voltage level is completely independent from VDD
or VDDA, but it must not be provided without a valid supply on VDD.
这个意思是说,Vddio2是和VDD和VDDA完全独立的,需要单独供电的意思么?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需要不同的IO电压就可以分开,
没有这个需求就用一个。

网友B:
完全独立的;
你可以和VDD接一起;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怎么给分呢?一直很困惑

网友C:
是完全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