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707】AC-DC模块输入L/N可以反接吗?

楼主(2015-07-07):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将AC-DC模块输入的L/N 反接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A:
实际应用中是可以反接的。
但是不建议如此,因为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A:
因为AC输入后是经过桥堆转换成DC的。所以L和N可以反接的。不会影响功能输出。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可以反接,在模块内部经过整流滤波后不影响正常结果输出,但是楼上说的安全方面确实应该注意。

网友D:
菜鸟回答下 有变压器隔离的AC-DC模块可以反接,但是像采样阻容降压的这类AC-DC模块就得注意L-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菜鸟回答下 有变压器隔离的AC-DC模块可以反接,但是像采样阻容降压的这类AC-DC模块就得注意L-N了 ...

欢迎欢迎

网友:
反接一般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建议反接, 安全和个别电路的稳定性值得怀疑.

网友E:
这个是交流的电量,如果从实际角度出发是可以反接的,但是从原理和规程方面讲是不建议和提倡反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菜鸟回答下 有变压器隔离的AC-DC模块可以反接,但是像采样阻容降压的这类AC-DC模块就得注意L-N了 ...

阻容降压反正肯定有浮地,都得注意不要触电了,功能上讲也无所谓吧。

楼主:
【参考答案】
AC/DC 系列产品输入端采用全桥整流再滤波成直流电压后供给功率电路,L/N 线反接后对整流电路没有影响,反接后产品正常工作不会出现异常情况。同时,输入端也可以直流电直接供电。特别注意对于内置保险丝的产品,安规要求是不可以反接的。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不能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AC输入后是经过桥堆转换成DC的。所以L和N可以反接的。不会影响功能输出。 ...

恭喜您获得本帖打赏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