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担心变压器和大电感把PCB板拽断了

楼主(2015-07-07):
AC-DC电源,PCB板厚2mm,上面有一个EE70B骨架的变压器和EE65B骨架的电感,变压器和电感重量是1.03KG,板子是扣着放的,真担心时间久了会不会把PCB板拽断了。
请有经验的xdjm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在振动强烈环境中,电路板断裂很常见。
只能从机械结构上解决,例如将质量大的元件移到电路板外,或者在质量大的元件下面加支撑。

网友B:
你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这个吗?

可靠性试验估计很难过啊

这么重得从结构上想办法加强

网友C:
打胶固定估计可以有点效果。

网友D:
没做支撑架?
用铜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在振动强烈环境中,电路板断裂很常见。
只能从机械结构上解决,例如将质量大的元件移到电路板 ...

谢谢!
使用环境没有强烈振动,变压器和电感都是高频,不能移到电路板外面,现在先用扎带绑到电路板上,再用胶点,实在不行就用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之初没有考虑这个吗?

可靠性试验估计很难过啊

这是公司之前就有的产品,做了两台试用,没多大问题。由于安装空间的要求,现在把体积缩小了,有些顾虑这个问题。
现在的方案是先用扎带绑到电路板上,再用胶点,实在不行就用支架。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胶固定估计可以有点效果。

谢谢关注!
现在的方案是先用扎带绑到电路板上,再用胶点,实在不行就用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做支撑架?
用铜柱啊

谢谢关注!
现在的方案是先用扎带绑到电路板上,再用胶点,实在不行就用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