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烧写成功但板子无法启动

楼主(2015-07-07):
请问我这块板子是什么型号啊?
我用mfgtool2-android-mx6dl-sabreauto-sdcard.vbs烧写成功后,通过usb能读到板子的文件,但是通过HDMI连接显示器却不显示画面

网友A:
感谢aeromoon朋友的热心回复~~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RE AI板,底板+核心板,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RDIM ...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串口工具设置时提示找不到saveenv命令,是烧写的uboot有问题吗?(试了nand bad命令也是找不到)
root@sabreauto_6q:/ # saveenv
/system/bin/sh: saveenv: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串口工具设置时提示找不到saveenv命令,是烧写的uboot有问题吗?(试了nand bad命令 ...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好吧,谢谢你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串口工具设置时提示找不到saveenv命令,是烧写的uboot有问题吗?(试了nand bad命令 ...

楼主你好,你试一下save 命令可以使用吗?

网友B:
楼主你好,saveenv 这些命令是在u-boot中使用的,也就是u-boot起来以后设置启动参数的时候使用,MX6Q SABRESD U-Boot >
我看到你root@sabreauto_6q:/ # saveenv 这里应该是系统已经起来了,所以该命令在这里就不好用了,linux的命令在这里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用串口工具设置时提示找不到saveenv命令,是烧写的uboot有问题吗?(试了nand bad命令 ...

saveenv实在uboot下面存储环境变量用的,不是在linux下面用的......
你现在已经跑到linux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