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米缆供电问题

楼主(2015-07-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要做一个1000米缆的设备,缆的阻抗大概有150欧左右,下位机需要12V2A左右的电源,现在阻抗较大,上位机需要很高的直流输出才能满足需求。本来想下位机直接接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上位机220供电。但是下位机的尺寸是直径只有60mm,这么小的开关电源几乎没有,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换粗线 DC48V 或者更高 根据线的阻抗压降

网友A:
2.5平方的铜电线100米电阻
根据公式R=ρl/s可以算出,ρ是导体电阻率,l导体长度,s导体横截面积.
导体的电阻率跟温度有关,20℃时的铜的电阻率为0.0172(µΩ• m),所以在常温20℃时是
R=0.0172*10^-6*100/2.5*10-6=0.688Ω
1km 大概6.8欧

网友B:
直径60mm面积够了,直接做A2D吧

网友C:
提高供电电压,受电侧加装专用12v稳压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