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米缆供电问题

楼主(2015-07-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要做一个1000米缆的设备,缆的阻抗大概有150欧左右,下位机需要12V2A左右的电源,现在阻抗较大,上位机需要很高的直流输出才能满足需求。本来想下位机直接接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上位机220供电。但是下位机的尺寸是直径只有60mm,这么小的开关电源几乎没有,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换粗线或本地电源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粗线或本地电源供应。

我这个是水下设备,无法本地电源供电:dizzy:

网友B:
电缆阻抗150欧姆,如果2A电流,压降300V,如果0.2A,压降也需要30V。
你显然只能高压输电了,至于空间不够,只能想办法了。

应该采用高压输电

网友C:
把开关电源的整流和大电容滤波电路放在上位机一端,其他部分放在下位机一端,线上传310V,下位机这边310V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

网友A:
水下1KM,换线会加重,或考虑恒流供电吧。反正没有发热问题。

网友D:
楼主找开关电源厂家定制一款小尺寸的开关电源,肯定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1000米线阻抗150欧姆?为何要用这么细的线?

网友F:
用超五类网线,多股并联,

网友:
1千米还是在从机端进行降压处理比较好  要不然无法满足,  从机端降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电流好用, 抽水泵电流一定比这个大.   建议交代清楚水下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电路和结构.

网友G:
很明显要在下位机端做电源转换,上位机端提供高压(220v,0.15A),至于说下位机尺寸小,那也只能解决小的问题。

网友H:
60mm只是直径,厚度呢?厚度够,这个尺寸完全够用。另外,水下设备的线缆有强度要求,换用更低阻抗的导线应该没有问题,否则连强度都满足不了还谈什么其它?

网友I:
海缆供电,是高压直流恒流

网友J:
DC-DC 啊,占空比尽可能低(输入电压要高些),频率高一些。这样体积会小不少,输入电流也小了。。

网友K:
或者想法把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拿到近端来处理,12v2a,24W,很大的功率了。

网友L:
如果不隔离的DC/DC buck电路,体积很小的。

网友M:
石油测井

网友N:
这个不是啥难事。

网友O:
下位机做低功耗设计吧,尽量降低功耗

网友P:
220直接接下去,底下用个整流桥完事。电死人我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