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AD转化中的数字滤波问题

楼主(2015-07-07):
最近需要做一个AD采样,由于采样不是很稳,借鉴了一段程序,还像是一阶RC数字滤波的,恳请诸位大神指点一二,自己怎么就是推倒不出最后的结果呢
说明一下:adValue数组存放的是12位AD采样结果,  ZERO_BIAS_AD_FILTER=31,COEF_AD_FILTER=32,GVValue是最终电压反馈(0-5000mv),sclGV是参考电压系数=5000
for (dealAdSmp_i=4;dealAdSmp_i<8;dealAdSmp_i++)
      {
        if (adValue[dealAdSmp_i]<ZERO_BIAS_AD_FILTER)
          {
            adValue[dealAdSmp_i]=0;
          }
        if (adValueSum[dealAdSmp_i-4]<COEF_AD_FILTER)
          {
            adValueSum[dealAdSmp_i-4]=0;
          }
        adValueSum[dealAdSmp_i-4]-=adValueSum[dealAdSmp_i-4]/COEF_AD_FILTER;
        adValueSum[dealAdSmp_i-4]+=adValue[dealAdSmp_i];
      }

    GVValue=adValueSum[0]/COEF_AD_FILTER;
    dealAdSmp_temp32=((INT32U)GVValue*sclGV)>>12;
    GVValue=(INT16U)dealAdSmp_temp32;

网友A:
这是一个加权移动平均的算法,并通过阀值判断去除尖峰噪声……

对于低频信号,可以使用普通的移动平均算法,或者如参考代码再加上去除尖峰噪声的功能。

如果是信号处理(滤波),宜使用 DSP + FFT / WAVE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