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编译出错

楼主(2015-07-07):
各位大神,调试eqep_pos_speed时遇到错误,CCS5.5,xp系统,帮忙看一下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啊,试了很多网上的方法都不行,搞了好几天,不甚感激<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_IQ24div ./Example_posspeed.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eqep_pos_speed.out" not built

楼主:
在线等大神解答啊,谢谢,我找了IQ24,也定义了的,也包含了头文件的,但还是有这个错误!

网友A:
这个帮不了啊     肯定是有没有定义的symbol
还有你看看   右击工程在属性中有一些预编译的设置是不是需要你设置?

网友B:
extern    long _IQ24div(long A, long B);
查l下,在IQmathLib.h中,应该是做除法吧,是不是运用它的时候出现了分母为0的情况呢?我没用过哈,只是猜测。
继续关注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C:
IQ是定点运算库?为什么28335还要调用IQ的库?

网友C:
#ifndef   MATH_TYPE
#define   MATH_TYPE      IQ_MATH
#endif

可能要在编译选项里定义MATH_TYPE,不然__IQ24div没有定义的

网友D:
这个问题的太专业了,该.out文件的没有被建立的,看下工程文件的编译通过没。

网友E(2017-03-04):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F:
找不到这个文件呢。

网友F:
__IQ24div查找一下。

网友:
_IQ24div这个变量能够找到么

网友:
_IQ24div使用右键找到定义么,要不你上传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