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施密特IC和普通IC对reset回路的影响

楼主(2015-07-07):
目前reset回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原先使用的是施密特IC TC7W14FU(TE12L,F)
后来换成了 普通的COMS IC TC74LCX00FK(EL,K),上电的时候发现2号口会有大约110us的振荡
1. 想知道发生振荡的原因是什么?
2. 为什么施密特IC就没有这个振荡呢?因为芯片的迟滞效应?请详细解释下吧

网友A:
C23放到R34另一端;
另外,你的电源可能上电期间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3放到R34另一端;
另外,你的电源可能上电期间有抖动;

谢谢回复
我想知道发生振荡的原因~~
C23的变更没有效果

楼主:
没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A:
根据逻辑,振荡原因就是IC
因为你换IC之后问题出现了。。。

网友A:
斯密特IC不会振荡,是因为有较大的回差电压,电源抖动也不至于影响;
普通的门电路,阀值差不多是一个电压点,且与电源电压有关系;
输入端有几毫伏的电压变化,说不定就翻转了;或者输入没变,电源抖动就引起翻转了。

网友B:
1点的波形估计也有这个振荡

网友A:
IC4的3脚是高电平的时候,等于是通过二极管D5直接给C23充电,充电电流瞬间挺大,对IC的电源就已经是一种扰动。

网友A:
另外一种可能:
2点的振荡波形,并不是IC本身输出的,因为没有拉低到0V,像是外部干扰叠加到示波器探头上的;

网友A:
黄线蓝线的静态电压不一致,IC4有可能与IC5不是同一个电源,所以1点没有抖动;
所以主要是看IC4的电源是否在抖动期间有存在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线蓝线的静态电压不一致,IC4有可能与IC5不是同一个电源,所以1点没有抖动;
所以主要是看IC4的电源是否 ...

1点没有抖动是因为我贴的图忘记接示波器表棒了
电源不抖动已经确认过了
电容充电的时候不抖动,抖动发生在2号点输出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容是放电状态
我把R34的1K变成了0Ω就没有这个抖动了
我无法解释

网友C:
你示波器的截图,我看不懂。读不出来电压,也看不出来时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点没有抖动是因为我贴的图忘记接示波器表棒了
电源不抖动已经确认过了
电容充电的时候不抖动,抖动发生 ...

换成0欧姆正常,可能是IC4的4脚5脚受到了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点没有抖动是因为我贴的图忘记接示波器表棒了
电源不抖动已经确认过了
电容充电的时候不抖动,抖动发生 ...

其实挺怀疑IC4的电源脚有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挺怀疑IC4的电源脚有没有连上?

连接上了,因为不只一台单元有这样的问题。贴装方面完全没问题
我也觉得是4,5脚受到了影响,可是哪里来的影响,这点我无法解释
1K换成0Ω没有问题,我也只是说电容两端不能电压跳变,因此波形不再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示波器的截图,我看不懂。读不出来电压,也看不出来时序。

那我换个
CH1 黄色是IC4 1,2脚的波形,这个时候reset信号已经从低跳变到高了
CH2 蓝色是二极管K处的波形,这个时候应该是电容放电的过程,从高到低缓慢变化
CH3 紫色是到MPU口的RST波形,从低到高,但是从上升沿开始就有6us左右的振荡
CH4 3.3V 绿色
3.3V会抖动是由于示波器测量时,表棒地接一起的缘故,单独测量3.3V 无抖动
单独测量时,只有CH3是抖动的

网友A:
楼主 照波形看,3.3V电源在你说的振荡期间,是有抖动的;

网友A:
从波形看,每个信号都出现毛刺,所以也有可能是测量方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个
CH1 黄色是IC4 1,2脚的波形,这个时候reset信号已经从低跳变到高了
CH2 蓝色是二极管K处的波形 ...

我自身没这遭遇,仅仅纸上谈兵一下:
你看一下IC4的手册,里面有个Edge Rate(或类似)参数,这个参数要求“输入信号的沿速率”,也就是电平转换的时间,你复查你的电路,并想办法满足它。第一级IC4的输入满足后,那它就不该震荡;第二级IC4的解决,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身没这遭遇,仅仅纸上谈兵一下:
你看一下IC4的手册,里面有个Edge Rate(或类似)参数,这个参数要求 ...

恩 这个之前看过 input rise and fall time 的规格是10ns
完全没有满足
所以最终会换成施密特型的
只是我自己在想为什么0Ω改成了1K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之前看过 input rise and fall time 的规格是10ns
完全没有满足
所以最终会换成施密特型的

你上面贴了两张图,我一直没弄明白:第一张是第二张‘放大了’?
你说黄线(CH1)是IC4 1、2的波形,第一张是1,第二张是2的么?

单独测量只有2点有抖动,说明了,同时测量时,其它的抖动是‘串扰’引起的。

起码,现在知道点2是确定抖动的。

不满足edge rate的应用,导致的未知的怪现象很难分析。我是觉得应该“合法地”使用它。

电容在放电时(通过300K),edge更是缓慢的很,所以在这时候出现了震荡; 也许通过二极管充电时,就不会震荡; 如果是那样,更说明了edge rate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贴了两张图,我一直没弄明白:第一张是第二张‘放大了’?
你说黄线(CH1)是IC4 1、2的波形,第一 ...

最上面两张 一张振荡的是CMOS 与非门测量
一张非振荡的是施密特IC测量 为了说明两者区别
振荡波形中 CH1 没有测量 所以是直线没有抖动
IC4的1,2 表示的是芯片IC4的1,2号脚。两个脚是短接在一起的

电容放电那个无法解释为什么1K变成0Ω就不振荡了
如果知道的话 还望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上面两张 一张振荡的是CMOS 与非门测量
一张非振荡的是施密特IC测量 为了说明两者区别
振荡波形中 CH1  ...

这个我真不懂。
我的工作习惯就是不非法使用。
我**上面帖子里分析的原因:不合格的edge rate是起因。
至于1K震荡、0K不震荡;我只能猜测为“反馈系数”变小了,破坏了震荡的条件。(但是震荡的起因未消除)或者研究一下震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真不懂。
我的工作习惯就是不非法使用。
我**上面帖子里分析的原因:不合格的edge rate是起因。

好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