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SDK中的中断管理

楼主(2015-07-07):
在KSDK1.2的库文件中有这样一个函数:
void * INT_SYS_InstallHandler(IRQn_Type irqNumber, void (*handler)(void))
{
#if (defined(__CC_ARM))
    extern uint32_t Image$$VECTOR_RAM$$Base[];
    #define __VECTOR_RAM Image$$VECTOR_RAM$$Base
#else
    extern uint32_t __VECTOR_RAM[];
#endif
    /* Check IRQ number */
    assert(FSL_FEATURE_INTERRUPT_IRQ_MIN <= irqNumber);
    assert(irqNumber <= FSL_FEATURE_INTERRUPT_IRQ_MAX);
    /* Check whether there is vector table in RAM */
    assert(__VECTOR_RAM != 0U);

    /* Save the former handler pointer */
    void * retVal = (void *)__VECTOR_RAM[irqNumber + 16];
    /* Set handler into vector table */
    __VECTOR_RAM[irqNumber + 16] = (uint32_t)handler;
    return retVal;
}

看函数名字及介绍应该是中断注册,但看其实现貌似需要中断向量表在RAM中,
那么,该函数具体怎么使用呢?

楼主:
另外,如果在FLASH中的中断管理中,能否实现类似的功能呢?感觉通过注册中断的方式很方便呢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太懂啊,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这个是对该函数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对该函数的解释。

这段我看了,也理解了会用了,但是不知道用在什么样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