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对外烧写程序的引脚,设计成IC卡的形式,PCB上该如何设计实现?

楼主(2015-07-07):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画一个和IC卡一样的管脚焊盘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一个和IC卡一样的管脚焊盘的封装。

那原理图上需要添加IC元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一个和IC卡一样的管脚焊盘的封装。

而且完全没方向,不知道该怎么画

网友A:
当然要在原理图上画一个IC卡座的器件,再设计一个IC卡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在原理图上画一个IC卡座的器件,再设计一个IC卡的封装。

并不需要设计IC卡器件,只是需要焊盘的摆放参照IC卡,但是疑问就是,焊盘按银**设计的话,那就是不规则的了。

网友A:
原理图和PCB总要对应的,如果原理图上有一个器件,设计好封装,PCB设计就方便了,移动位置也很方便。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ic卡封装的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