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通信电源为什么用的是 -48V 而不是+48V的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07):
A:这里面包含2 个意思:   1.          (1) 极性为何是负电源(也就是正接地)?  2.        (2) 电压为何为-48V(-36~ -72V)?       先说一下第2 个问题。使用-48V 电源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使用最早的通讯网是电话网,话机是由电讯局供电的,选48V 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提高用户到端局的距离(36V 是安全电压,超过太多不安全)。后来为了兼容早期设备、降低 成本考虑,局端通讯设备还是用-48V 电源。   同样,采用负电源系统,正极接地只是约定俗成。原来有个说法是空气中有大量的负电荷,根据电化学知识,正极接地可以吸附空气中的负离子, 从而保护电信设备的外壳不被锈蚀。其实这种说法不是很对。原电池反应和电解反应是会导致设备生锈,但是因为它们在设备上是以微观形式存在的,几乎没有影响。例如非通讯系统的网络都是负极接地(例如您正在使用的计算机),但是并没有生锈。并且-48V 内部都通过DC/DC 隔离,DC/DC 输出的就是负极接地,也没有看到单板腐 蚀生锈。所以不论哪个极接地,都是一样的。   至于设备的外壳接地(接PGND ),这是出于保护性的目的,将设备上累积的 电荷快速泻放到大地,从而不会损伤设备和工作人员。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使用-48V 电源系统,一般测到的实际电压是–53.5V 。这是因为出于可靠考虑,通讯设备都带有备用电池(-48v) ,为了保证电池的可靠充电, 供电电压需要略高于电池电压。   通过媒介可能还会了解到有使用-24V 电源系统的设备,这是现代一些内部设备为 设计方便而使用的。一般测量到电源的输出电压26.8V 。   一般要求设备在电压波动范围±20% 内工作正常。对-48V 系统设备就是要求工作电压范围-38.4V ~ 57.6V,但是我们实际上一般要求工作范围–36V ~ -72V 。主要是考虑-48V 系统设备要兼容–60V 电源系统,它要求–48~ -72V 。这样取合集就是就是 要求工作电压范围约-36V ~ -72V 。
顺便提一下,-48V 电源系统只是我国和大部分国家采用的通信电源标准,并非所有国家都使用这个标准,例如俄罗斯会使用-60V 的电源系统,还有某些国家使用-24V  的电源系统。如果产品要在这些地区销售,就要兼顾这些不同的标准。  市电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同的,例如我国和欧洲等采用220V 的市电系统, 美国、日本等是110V 的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这里面包含2 个意思:   1.          (1) 极性为何是负电源(也就是正接地)?  2.        (2) 电压 ...

感谢版主。自己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的。 48V这个可以了解,可以使用备用电池供电的,就是这个“-” 极性问题。
所以感谢版主的解答。
我现在在广播做技术维护,我们的发射机的电源也是48V的,不过是+48V系统,用上这个电源是可以提供48V用来调试功放的(+48V供电),不过单机用还是可以,不过又有电压在-48到-72这个就不符合要求的了。

另外我09年在做EMC测试,欧盟是230V50hz,美国是120V60hz。日本是100v50/60hz(关东50,关西60,日本使用2个工频,不可理解),,台湾则是110V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