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选择

楼主(2015-07-07):
请问,在元件库里的封装会分L、M、N等不同的型号,在具体画板中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A:
选择你想用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你想用的封装

它的描述里都是一样的,都不知道选什么?
以这个为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的描述里都是一样的,都不知道选什么?
以这个为例

指的是安装密度,如果板子上比较挤就选最小的,省空间,如果手工焊接的话还是选最大的吧,焊接时焊盘露出来的比较多,容易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描述里都是一样的,都不知道选什么?
以这个为例

Altium designer 中PCB封装经常能见到IPC low density(低密度)、IPC medium density(中密度)、IPC high density(高密度) 之类的同一种封装,例如TSSOP16,为什么这么表述?
IPC是美国“印制电路板协会”(“The Institute of Printed Circuit“)的英文缩写。“印制电路板协会”后来数次更名,但IPC的简称却一直没变。IPC制定了许多种标准和规范,当然也包括PCB的标准和规范,IPC封装库即其中之一。
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仅仅引脚长度不同,占据焊盘的面积自然不同。显然,低密度的引脚是最长的,高密度的引脚是最短的。
如果电路板面积较大,直接用IPC low density 好了。如果面积紧凑,那就要把三种导入原理图,量一量看哪种合适了。

网友C:
这个看 你的需要了,这个L,M,N 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安装密度,如果板子上比较挤就选最小的,省空间,如果手工焊接的话还是选最大的吧,焊接时焊盘露出 ...

好的,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中PCB封装经常能见到IPC low density(低密度)、IPC medium density(中密度)、IPC hi ...

明白了,根据空间大小来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 你的需要了,这个L,M,N 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而已。

谢谢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