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新唐代码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5-07-07):
在用新唐的开发板,使用的是KEIL5,可每次下载代码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窗口,点“是”更新了,可是还是会出现,点“否”的话,程序倒是可以正常下载。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小伙伴,求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呢,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你想升级固件吗?你点个否,那肯定是可以下载的啊。

网友:
升级后就不需要再升级了吧

网友C:
是你装的驱动太老了,下载新的Nu-Link_Driver_for_Keil,安装一下就好了。http://yunpan.cn/ccsW9YcXgpVmh  访问密码 c3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装的驱动太老了,下载新的Nu-Link_Driver_for_Keil,安装一下就好了。http://yunpan.cn/ccsW9YcXgpVmh  ...

用你给的新的驱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升级固件吗?你点个否,那肯定是可以下载的啊。

恩,只是每次下载程序都要弹出这个窗口,很烦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你给的新的驱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了

:handshake你做什么项目

网友D:
软件硬件版本不同,升级或降级

网友E:
更新到最新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F:
是不是Nu-link的驱动版本太低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Nu-link的驱动版本太低了呢?

是的,是太低了,重新下载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一个关于SPI通信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新到最新的驱动就可以

恩,已经更新了,现在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你装的驱动太老了,下载新的Nu-Link_Driver_for_Keil,安装一下就好了。http://yunpan.cn/ccsW9YcXgpVmh  ...

果然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果然厉害啊。。。

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