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mage16a 串口总是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晶振14.7456m

串口程序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USART_Init( unsigned int baud )
{
/* 设置波特率*/
UBRRH = (unsigned char)(baud>>8);
UBRRL = (unsigned char)baud;
/* 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
UCSRB = (1<<RXEN)|(1<<TXEN);
/* 设置帧格式: 8 个数据位, 2 个停止位*/
UCSRC = (1<<URSEL)|(1<<USBS)|(3<<UCSZ0);
}

//发送数据8位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
while ( !( UCSRA & (1<<UDRE)) )
;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UDR = data;
}

//接收数据8位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A & (1<<RXC)) )
;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return UDR;
}
/**********************************/
主程序
#include "./Headers/Global.h"
void main(void)
{
   MCUCSR = 0X80;
   MCUCSR = 0X80;
   USART_Init( 9600);
   while(1)
   {

        USART_Transmit('A');
   }
        }

串口调试助手截图

熔丝位配置

本人新手 不太懂 多谢各位

网友A(2015-07-07):
ckopt  可以使能
你程序没对接收进行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opt  可以使能
你程序没对接收进行操作啊

1不是使能了吗
什么叫对接操作
您说的详细点 我小白~~

网友B:
波特率设置不对
UBRRH = (unsigned char)((14745600UL/baud/16-1)>>8);
UBRRL = (unsigned char)(14745600UL/baud/1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置不对
UBRRH = (unsigned char)((14745600UL/baud/16-1)>>8);
UBRRL = (unsigned char)(14745600U ...

已经按您的修改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B:
程序没问题了,检查硬件串口连接是否正确,程序能否跑起来。TXD脚(PD0)与USB-TTL的RXD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问题了,检查硬件串口连接是否正确,程序能否跑起来。TXD脚(PD0)与USB-TTL的RXD相连。 ...

我是用232和usb连的 这样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问题了,检查硬件串口连接是否正确,程序能否跑起来。TXD脚(PD0)与USB-TTL的RXD相连。 ...

这是串口的电路 直接用usb串口线连接 为什么不行啊= =

网友B:
COM的DB9的3脚是发送(TXD),经MAX232转换后又接m16的TXD上,发送对发送自然联不通,DB9的2、3脚线对掉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的DB9的3脚是发送(TXD),经MAX232转换后又接m16的TXD上,发送对发送自然联不通,DB9的2、3脚线对掉
就 ...

嗷嗷 还真是 多谢 还有就是想问你下 为什么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B:
这还是波特率的问题,不在软件是硬件,检查硬件时钟是否是14。7456M,按二楼说的编程ckopt,可能晶振没接电容或容量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波特率的问题,不在软件是硬件,检查硬件时钟是否是14。7456M,按二楼说的编程ckopt,可能晶振没接电 ...

恩恩 问题解决了 多谢您了

网友A(点评):
你程序明显在10楼比1楼就多了正确的两句嘛,编程CKOP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