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RC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楼主(2015-07-07):
RC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是只产生一个特定频率的正弦信号,还是产生多个频率信号,为什么我在频谱仪上看到是这样的

楼主:
这是电路图,急,在线等

网友A:
频谱上幅度最大的那个,就是你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

其它的,是谐波,就是说你的振荡波形不是真正的正弦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你的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已经接近矩形波。

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不用示波器这种比较便宜又到处都有的设备,却要用频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你的文氏电桥振荡器输出已经接近矩形波。

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不用示波器这种比 ...

示波器噪声太大,貌似噪声也放大了,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噪声太大,貌似噪声也放大了,看不清楚

示波器噪声太大,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的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仅数千欧,噪声不可能很大。如果示波器上看到很大噪声,要么是联接(尤其是地线夹)有问题,要么是你不会使用示波器。

网友C:
估计是示波器没调整好···

话说,从频谱上看,maychang版主说的对,真的快接近方波了。。

网友D:
这个图本来就不能稳定的工作,只是一个示意图,要仔细调整电路增益才行,
一般实用的电路会有稳定输出幅度的电路或元件,有很多书中的例子并不实用,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E:
这个波形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波形还行。

换支管子(电流放大倍数有变化)就可能不行。

网友F:
用运放试试看.
晶体管有个特性,在放大中容易产生奇次谐波,电子管容易产生偶次谐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支管子(电流放大倍数有变化)就可能不行。

三极管高频特性比运放好很多、成本低廉。就是调试困难。有利有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高频特性比运放好很多、成本低廉。就是调试困难。有利有弊。

9楼电路,没有稳幅措施,所以电路参数的微小变动(例如换了管子,甚至电源电压的变化)都会造成失真或者停振。
赫赫有名的惠普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文氏电桥振荡器,当然使用的是电子管。二位创办人使用了白炽灯作为非线性稳幅元件,实现了很低失真的音频正弦振荡器。这是电子技术史上一个著名电路。
9楼电路,完全可以使用二极管等非线性元件稳幅,实现低失真的正弦振荡。

网友F:
这个带稳幅的.

网友G:
文氏桥选频的等效Q值本来就不高,如果稳幅做得不好的话失真一定比较大,失真大的话其谐波必定比较丰富。所以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文氏桥选频的等效Q值本来就不高,如果稳幅做得不好的话失真一定比较大,失真大的话其谐波必定比较丰富。所 ...

文氏电桥的选频特性可能是常见正弦振荡电路中最差的。

网友H: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Ku稳定性。楼主图中已经加入电压串联负反馈了,Ku稳定性应该很好,对电源电压变化和晶体管老化等不敏感。反馈电阻要是-T就更好了。
2.不看楼主的图,单单就文氏桥而言,其失真率和稳定度等方面性能,在10种常见的sin发生器里面,是数一数二的牛!当年HP采用,而且简单的电路就能达到3个ppm的失真,那时很牛叉了!
当然了,tune和setting差,限制了应用。
3.文史桥兼容LC振荡器的优点(如合适的Q值等)和RC振荡器的优点,或者说是两者折中!不以达到极高Q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