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求助:64位Win7系统连不上BDM

楼主(2015-07-07):
在64位Win7系统上安装了CW for S12(X) V5.1,插上USB MultilinkBDM后,系统显示驱动安装完成,但是下载程序时候连接不上BDM。在32位系统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呀?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去下載 PEDrivers_install.exe, Version 11 試試

   P&E Hardware Interface Drivers, Version 11 (Win XP/Vista/7/8) - Contains support for OpenSDA hardware as well as Windows 8 support. Installs P&E drivers to allow applica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 P&E hardware. Please note that not all hardware may be supported for your OS. This does not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level support which comes with the different products. Administrator privilege is now required. Resolves Windows 8 driver signature issue experienced by select customers using PEDrivers 11.1. Released 3/11/2015.

网友B:
试一下最新版本吧,有可能老的版本不支持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