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ysTick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STK_CSR) 时钟源如何理解?

楼主(2015-07-07):
Bit 2 CLKSOURCE: Clock source selection
Selects the timer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1: Processor clock

上面两个时钟源是啥意思啊???
查了 RM 手册 时钟树
SYSCLK->AHB Prescaler-> 1/8 = cortex system timer
                                   -> fclk cortex free running clock..

感觉ST的手册还是有点乱。。。

网友A:
外部参考时钟 ,处理器时钟,应该是说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

网友B:
时钟源选择

网友C:
实际上就是两个时钟源,一个就是HCLK,一个是HCLK/8

楼主:
0: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 HCLK/8
1: Processor clock               ===> HCLK

??? 这文档 描述还要让人去猜测啊。。。芯片没有到手,回头再试,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0: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 HCLK/8
1: Processor clock               ===> HCLK

这个external是相对与core来说的

网友D:
这里的描述是有些不明朗。
看RM中说的更清楚。

网友E:
这图片的英文看的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