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硬浮点编译内核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7):
使用ltib工具编译LINUX内核,使用硬浮点编译器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ld-linux.so.3(GLIBC_2.4)   is needed by base_libs-1.2-1,该如何解决,请指教。具体错误如下: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tangbi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e --allmatches --nodep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base_libs 2>/dev/null
sudo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root /home/tangbi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ootfs --dbpath /var/lib/rpm --prefix / --ignorearch -ivh --force --excludedocs --define '_tmppath /tmp/ltib' /home/tangbin/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rpm/RPMS/arm/base_libs-1.2-1.arm.rpm
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ld-linux.so.3(GLIBC_2.4)   is needed by base_libs-1.2-1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Wed Jul  1 20:00:20 2015
Ended:   Wed Jul  1 20:01:45 2015
Elapsed: 85 seconds

网友A:
楼主你好,请你这里使用的ubuntu是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把base_libs安装上呢......再安装别的安装包......

网友C:
你好楼主!
请问一下 使用了系统之后搞开发的话 实时性强吗?如果搞PID运算控制什么的。认为有必要吗?

网友D(2015-08-06):
是不是Linux内核安装的不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