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08d的问题

楼主(2015-07-07):
做了一个板子,用到74hc08d这个芯片。供电是3.3V,A,B是两个5V的信号,想把5V信号与了之后输出0/3.3V给主控IC,但是实际是这样的:整个3.3V的电源网络被拉高到3.6-3.9v(第一个拉倒3.9,第二个被拉到3.6V,拆掉就正常了)。请问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看了下74HC的芯片资料关于供电的问题。
VCC    supply voltage     2.0     5.0     6.0
VI        input voltage       0       −      VCC
VO     output voltage      0       −      VCC
求怎么才能把3.3V的网络稳定到3.3V。

网友A:
把输入的5V分压到3.3V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的5V分压到3.3V在试试看

已经做出板子了。。4路与门都用上了,,要隔好多线的,,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出板子了。。4路与门都用上了,,要隔好多线的,,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

改进办法:供电换成5V 或 把输入信号限制在3.3V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进办法:供电换成5V

我那主IC的供电是3.3v。我在想怎么改进74hc08这一块的问题。让3.3V稳定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主IC的供电是3.3v。我在想怎么改进74hc08这一块的问题。让3.3V稳定下来

把输入A,B信号限制到3.3V就可以

网友C:
输入端的保护二极管为3.3V供电了。
正确的方法见沙发位。

网友D:
输入端的保护二极管为3.3V供电了。
楼上说的对,解决的方法是:给A,B两个5v信号到74HC08的输入之间串联1k-10k的电阻,74hc08用3.3V供电

网友E:
你的MCU的IO口兼容5V 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MCU的IO口兼容5V 输入吗?

是FT4232,资料里没看到有说兼容5V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解决的方法是:给A,B两个5v信号到74HC08的输入之间串联1k-10k的电阻,74hc08用3.3V供电
...

我试一试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FT4232,资料里没看到有说兼容5V信号的。。

是FT4232H吗,datasheet里面提到了IO口兼容5V输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FT4232,资料里没看到有说兼容5V信号的。。

你输入与了以后给FT4232的哪个管脚啊?

网友E: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部分原理图贴出来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部分原理图贴出来分析一下。

贴了,我刚才按照楼上的说法,输入端串了10K的电阻。输出是3.3v了。A,B实际输入是3.9V。3.3电源现在稳定了,不知道能不能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FT4232H吗,datasheet里面提到了IO口兼容5V输入的。

兼容的话那我就直接改7408的供电就可以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部分原理图贴出来分析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485的RO端,在485AB空载的情况下是低电平。感觉有点不正常,上下拉电阻是5.2K,没有加终端电阻。还有7408  A 高   B低   Y居然能输出高,A接的是232的RX, B是485的RX,485的RX现在是低,为什么 7408的Y还能输出高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兼容的话那我就直接改7408的供电就可以了

可以仔细分析一下原因所在,不能简单的串个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485的RO端,在485AB空载的情况下是低电平。感觉有点不正常,上下拉电阻是5.2K,没有加 ...

你的RO端加上拉电阻了吗?通常是要加上拉的。10K即可。
这个应该和485和232的波特率有关吧。还有就是08的速度如何。能否支持你所需的波特率。

网友D:
74hc08输入时高阻抗,如果速度高,串小点电阻,比如1K,速度低就大点3k,10k都行,应该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08输入时高阻抗,如果速度高,串小点电阻,比如1K,速度低就大点3k,10k都行,应该能正常工作。
...

我试啦,串了10K的电阻可以工作啦。不过整体的方案还是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