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ARM与AM2311温湿度传感器通信失败

楼主(2015-07-07):
我现在在ARM上做AM2311的温湿度传感器,用的是GPIO模拟iic通信,但是一直没有ACK返回,怀疑是不是唤醒出现问题,请教谁在ARM上做过这方面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646502331@qq.com

网友A:
直接求程序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楼主先找一个类似的,然后再修改

网友B:
楼主看看你的GPIO模拟I2C的波形,看看你的波形和传感器要求的是否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求程序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楼主先找一个类似的,然后再修改

修改过了,从波形上看没有回ACK,但是程序却能检测到ACK,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你的GPIO模拟I2C的波形,看看你的波形和传感器要求的是否符合。

我GPIO模拟I2C的波形在唤醒这一步示波器出来的波形与手册提供的波形完全一样,但是在后面地址时就不回ACK,不知道是不是唤醒这边存在问题还是别的什么情况,我已经改了很多天,看不出哪里存在问题,所以就想直接求一个能用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GPIO模拟I2C的波形在唤醒这一步示波器出来的波形与手册提供的波形完全一样,但是在后面地址时就不回ACK ...

你说的唤醒是什么唤醒?MCU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唤醒是什么唤醒?MCU唤醒?

是模块唤醒,AM2311在不工作时会进入睡眠状态,需要唤醒之后才能读数据,我现在都不能保证有没有唤醒,但是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模块唤醒,AM2311在不工作时会进入睡眠状态,需要唤醒之后才能读数据,我现在都不能保证有没有唤醒,但 ...

那应该是你ARM2311那边没有响应,你需要好好看看那款芯片的手册,或者联系他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