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做电动车的控制器,请教松手把减速的问题

楼主(2015-07-07):
我用方波做一个BLDC电机的电动车控制器,遇到一问题如下:
      用手把采样的ad值控制pwm脉宽,当我把手把往回转的时候,电机的转速会被拉下来,类似刹车的现象。
      我想把这个这个手把回转电机转速被拉低的现象去掉,比如,我骑着电动车速度加到最快,然后我手把松到一半,这时候要求我的车是自由滑行到手把转到一半时对应的速度,而不是很快的强行把电机拉到手把对应的转速,该怎么做,向高手求助!!!

楼主:
木有人顶一下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很方便吧,手把采样的值,和实际控制PWM的值,不要一步到位,每次往手把方向这个值靠拢,慢慢靠拢。

网友B:
速度大于给定速度时,停止对任何开关管驱动(每相的上下臂开关管都处于关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