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手画图求指导

楼主(2015-07-07):
刚开始尝试画板~求指导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你线宽,线距设置的多少呢,这里看着间距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宽,线距设置的多少呢,这里看着间距好小

信号线10mil 电源 地线20mil  间距8mil:)

网友B:
1. 下图这一块不知道是你没有放大还是什么原因。线宽你仔细看下:

2. 还有泪滴好像没有添加哦

楼主:
哦~这个貌似是截图的问题···:L
之前没注意;P

楼主:
重新截图下

网友C:
画的还不错,添加过孔,去掉死铜。

网友D:
低速板连上就能用,画的不错,

网友E:
这板子,肯定不行。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的还不错,添加过孔,去掉死铜。

死铜去过了
呵呵确实忘记加过孔了 多谢提醒

网友(2017-01-10):
楼主是抄板的吗?

网友F(2017-03-09):
注意线宽,还有布局走线

网友G:
楼主把你画了发我一份,给我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