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MCU方案】+ cc3200+cc2530实现手机控制无线LED调光

楼主(2015-07-07):
  最近,智能家居的概念深入人心,虽然很多企业、厂商都涉足到这个领域,但是智能家居的行业标准实现统一,还有很长一段路。也有很多家庭已经用上了一些智能化的产品。
  前一段时间,家里刚刚买了房,我便下决心,给自己家也增加一些有趣的东西。想了很久便从灯光开始。
  功能介绍:
  通过手机APP能实现18W的LED无线调光(后期还有其他功能)
  方案描述:
  决定先用局域网的方式控制。大体的思路很简单,cc3200的WiFi模块与ZigBee协调器作为主机,WiFi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负责接收手机发送出去的数据,通过串口与ZigBee协调器通信,并且把数据包发给ZigBee。作为协调器的ZigBee在确认命令之后转发给作为终端的ZigBee。cc2530内部集成了增强型8051核,硬件支持4路PWM输出。调光芯片采用的是华润矽威的PT4115,支持PWM调光,LED的输出功率能达到21W以上,能支持小房间的照明。
  数据发送顺序:手机—>主机(包含cc3200wifi转串口模块,ZigBee协调器)—>ZigBee终端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买了一套网蜂的ZigBee套件,用作测试。

楼主:
  我心里是按照产品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么真的把它放到吸顶灯里,用别人家的套件,这样的体积有点大,底板照理来说就是冗余的,因此,我自己画了块CC2530调光板,结合了两个PT4115调光芯片。下面是实物图,其中ZigBee部分的尺寸被我压缩到20mmX30mm以下。若是用在小面积的房间里,一个调光芯片就够了。用的led是5730封装,0.5w的贴片led,因此,一个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只有150mA左右,调光驱动部分的恒流控制在1A左右,因此,有一路上并联了7个LED,用的天线是IPEX射频天线。板子经过测试,能收发数据、点亮led,只是没有仪器去测试天线的功率,暂时也还没有去测试通信距离和丢包率。

楼主:
这是PCB图以及原理图

楼主:
  以上是终端的控制部分,接下来展示一下整体:
  第一张图片是我的调光板,外边买了块LED板,自己割线飞线搞了一晚才按照自己设想的串并联改好。话说铝基板的pcb真心不好割线。。目前电源用的也是12v电源,这块LED调光板的功率也只有12W。但是理论上这块板子驱动的LED功率一共能上到40w以上
  第二张图片是我的主机部分,供电暂时用的12V锂电池电源,红色的模块是一块通用的DC-DC电源模块,黑色的便是用了cc3200的WiFi转串口模块,与ZigBee串口相互连接,上电之后,手机开启WiFi能搜索到信号,但这个模块是作为TCP服务器的,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手机在WiFi模块附近,暂时只能实现局域网而没有连入外网。原谅楼主精力有限哈~
  现在楼主在思考如何做电源部分。主机的电源部分很简单,用一个12v的变压器插在插座上就能给主机供电;而LED终端的话,必须考虑到用户安装的简单与设计的成本,目前正在考虑220V AC转30V DC的电源设计,并且若是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地方要改变,那就是在给CC2530供电的时候,便不能用1117了,而应该用别的电源管理芯片,这边我打算考虑用TI的tps54620来实现30v转3.3v用作cc2530的电源部分,这是我的设计中未完成的部分。:)

楼主:
  于此同时,楼主小小自学了安卓APP开发,做了一个小小的APP。

楼主:
再传四张调光效果图

网友A:
tps54620来实现30v转3.3v,转换效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620来实现30v转3.3v,转换效率多高

额,这个确实貌似很低。。这块芯片在输出电流1.5A的时候效率最高,能达到94%以上,确实啊,自己欠考虑了,多谢提醒!

网友B:
楼主用ZigBee做的吗,手机用WiFi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ZigBee做的吗,手机用WiFi控制吗

是的,ZigBee主机和WiFi用串口互传数据,不过貌似这样不是太合适,他们应该可以用别的通信方式

网友C:
楼主,10W左右的单色LED调光用TI的哪款芯片好?

网友D:
这个做的很不错,很有兴趣学习。希望楼主继续分享。

网友D:
关键是手机这方面的APP不了解,编程一般用C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0W左右的单色LED调光用TI的哪款芯片好?

以前我用过LM系列设计3w的led,10w应该也有对应型号,具体官网可以筛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的很不错,很有兴趣学习。希望楼主继续分享。

谢谢支持哦!

网友E:
楼主做的这个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手机这方面的APP不了解,编程一般用C还是别的?

用Java,谷歌自己出了安卓开发平台,自己照着极客学院里的视频学的

网友F:
支持原创开发,楼主好用的

网友G:
cc3200wifi是不是成本太高了?为什么不用ESP8266呀?

网友H:
cc3200的内部有WiFi模块资源吗,还是外扩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再传四张调光效果图

条件好艰苦啊    自己单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原创开发,楼主好用的

谢谢啊!有支持就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3200wifi是不是成本太高了?为什么不用ESP8266呀?

自己做的自己用,还没打算要拿来当产品卖,而且自己不是通信行业的,对这通信方面的芯片优劣没有深入了解太多哈,感谢提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200的内部有WiFi模块资源吗,还是外扩的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条件好艰苦啊    自己单干?

是的,找不到大部队也找不到集体啊。。在上海还请指条明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找不到大部队也找不到集体啊。。在上海还请指条明路。。

是一条煎熬的路
走出去了   就要**    我也没有经验啊
打工一枚

网友J:
cc3200的WiFi模块与ZigBee协调器作为主机,WiFi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负责接收手机发送出去的数据。

网友K:
调光芯片采用的是华润矽威的PT4115,支持PWM调光,LED的输出功率能达到21W以上,能支持小房间的照明。

网友L:
支持楼主不过CC3200成本太高了

网友M:
2530是个不错的SOC

网友N:
还是基于2.4GHz的无线通讯方案的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O:
讲解的挺不错的,资源也很棒,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两个CC2530之间的数据包通讯的代码是加在协议栈的哪里   一直没太看懂。。。  是sample 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两个CC2530之间的数据包通讯的代码是加在协议栈的哪里   一直没太看懂。。。  是sample app吗 ...

SampleApp.c内的几个函数就是用来处理数据包收发的。区分点播和广播,我用的网蜂的套件,你需要资料的话留个邮箱,我发你一份资料,那个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Q: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WIFI可以加AP中继或者功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WIFI可以加AP中继或者功放吗?

wifi我是直接买的模块,模块没有加功放,我也没有去了解。ZigBee的话,ti官方给出了一种加功放的方案,也可以将ZigBee设置为路由节点作为中继。

网友P:
引用 楼主:
SampleApp.c内的几个函数就是用来处理数据包收发的。区分点播和广播,我用的网蜂的套件,你需要资料的话 ...

嗯 好的  那蛮烦楼主给我发一下了  多谢
18177034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P:
嗯 好的  那蛮烦楼主给我发一下了  多谢

已发,请查收

网友R(2015-09-10):
个人觉得用成品调好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的话,就是一个智能家居的小产品。

网友S:
刚搞了个WIFI转2.4G的。。也想整个转ZIGBEE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J:
无线组网控制的,注意信号的调节。

网友J:
看来这个是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来实现的啊。。

网友T(2015-10-31):
楼主看极客学院里的哪个视频学习的

网友:
安卓开发好学吗,求分享。

网友U:
一个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只有150mA左右,调光驱动部分的恒流控制在1A左右,

网友V:
这种方案太贵了,不适合市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个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只有150mA左右,调光驱动部分的恒流控制在1A左右,

并联7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种方案太贵了,不适合市场运行

本来就是自己做做玩玩的

网友:
CC3200应该就够了,这个芯片本身也是个单片机,多余出来一个IO就可以搞定控制一路灯。

网友W:
我最近也在做cc3200,和2530联合体,真心感谢楼主分享,向楼主学习

网友X(2015-12-03):
你好楼主,有zigbee转wifi网关可以做。你的灯使用3.3V直接驱动?一般灯珠用恒流驱动。我们做灯的,也做智能的灯,加一下QQ吧,可以交流一下。QQ:442507593

网友Y(2016-03-13):
师兄 我想跟你交流一下 关系CC3200 和cc2530的 无线通讯问题,你能告诉下你的QQ吗 或者其他联系方式也行~~  非常感谢~很急~

网友Z(2016-05-05):
楼主可以看看你控制程序吗

网友AA:
玩一下可以,如果要量产小心专利。我们2013年就量产了所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玩一下可以,如果要量产小心专利。我们2013年就量产了所有的功能。

然后呢?别人告你家侵权?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PCB图以及原理图

这个PCB板的设计的还不错。

网友AB(2016-08-22):
代码呢?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