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带霍尔传感器)的程序,不能进入定时器1触发中断,求指教

楼主(2015-07-07):
问下用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程序,这里用定时器2的3个通道捕获霍尔传感器的信号,用定时器1发生6路PWM,然后让定时器2触发定时器1,定时器2为主模式,定时器1为从模式,在定时器1触发中断里发生换相,但是在板子上电机从来没有转过,下面是配置,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void BLDC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TIM3的霍尔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BLDC_TIM1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死区刹车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中央对齐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99;                                           //PWM 16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200;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4初始化,用来触发AD注入采样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49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死区刹车初始化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0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如打开,开机无输出且状态紊乱????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3)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1);        //输入触发源选择TIM3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void BLDC_TIM2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TRC;  //配置通道为输入,并映射到哪里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输入捕获预分频值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输入滤波器带宽设置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输入通道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2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655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HallSensor(TIM2,ENABLE);                          //使能TIMx的霍尔传感器接口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_ED);               //输入触发源选择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主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OC2Ref);      //选择输出触发模式(TRGO端)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Trigger|TIM_IT_CC4, ENABLE);      //开定时器中断
   }

void BLDC_Start(void)
{
   TIM1->SMCR|=0x0006;        //开TIM1的输入触发
   TIM1->DIER=0x0040;         //开TIM1的触发中断
   huanxiang();                              //调用换向函数,启动
   TIM2->CR1|=0x0001;                  //开TIM2
   TIM2->DIER|=0x0050;                  //开TIM2中断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复位NVIC寄存器为默认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设置中断优先级组

       /*配置EXTI中断及处理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TRG_COM_IRQn;//开TIM1触发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开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1284085222
方便加一下我qq吗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方便请教一下吗

网友A:
正常的是,在定时器2中断里,换向;

网友:
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B:
你买的 泰克工控 的开发板吗?你看的这个程序就是那人写的。BUG一堆。自己完善了,就进一大步了。  TIM1 是输入触发式中断,由TIM2的 通道2 比较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 泰克工控 的开发板吗?你看的这个程序就是那人写的。BUG一堆。自己完善了,就进一大步了。  TIM1 是 ...

对的,就是泰科工控的开发板上的例程,原来例程还有问题啊,可是在开发板上确实可以跑起来,我自己的板子和开发板的区别是霍尔输入捕获用的是TIM2的ch1,ch2,ch3通道,他用的是TIM2的ch1,ch2,ch3通道,还有他用的是MOS管驱动,我用的是IPM模块,芯片都用的是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 泰克工控 的开发板吗?你看的这个程序就是那人写的。BUG一堆。自己完善了,就进一大步了。  TIM1 是 ...

现在在战舰的开发板上,用普通的三路GPIO模拟霍尔信号,连到TIM2的ch1,c2,ch3,然后可以进入定时器1触发中断了,那是不是问题出现在硬件IPM模块上?

网友B:
你先看看 IPM 驱动引脚上 有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 IPM 驱动引脚上 有PWM吗?

在IPM6个驱动引脚上测过了,只有1路是高电平,其他5路都是低电平

网友C:
我是初学者,帮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IPM6个驱动引脚上测过了,只有1路是高电平,其他5路都是低电平

那不用说了  果断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用说了  果断不转啊!

可是那个开发板的例程,好像就是每次换相时让一路导通,可是在开发板上能转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那个开发板的例程,好像就是每次换相时让一路导通,可是在开发板上能转起来 ...

上三桥 下三桥,怎么能只让一桥导通。电流都没有回路。

网友D:
有PWM输出吗

网友E:
什么是上三桥 下三桥

网友F:
表示你的太麻烦,不需要这样控制的;

网友G:
只有1路是高电平,其他5路都是低电平,这怎么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三桥 下三桥,怎么能只让一桥导通。电流都没有回路。

原来例程是
switch(irq_zhuanzi)                                 //根据转子位置,决定CCER输出相位和转子字偏移量
    {
    //*
           case 0x02:{
                            TIM1->CCER=0x3810;//3,6        cb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018;//2,3                 ab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108;//2,5    ac
                            };break;
          case 0x05:{
                                  TIM1->CCER=0x3180;//4,5                  bc
                    };break;
          case 0x01:{
                                  TIM1->CCER=0x3081;//1,4                  ba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801;//1,6                  ca
                    };break;
          default:break;
          //*/

    }
现在我把它改成
switch(irq_zhuanzi)                                 //根据转子位置,决定CCER输出相位和转子字偏移量
    {
           case 0x02:{

                            TIM1->CCER=0x3401;//3,6        cb
                                };break;
          case 0x06:{
                                  TIM1->CCER=0x3410;//2,3                 ab
                    };break;
          case 0x04:{
                                  TIM1->CCER=0x3014;//2,5    ac
                            };break;
          case 0x05:{
                                  TIM1->CCER=0x3104;//4,5                  bc
                    };break;
          case 0x01:{
                                  TIM1->CCER=0x3140;//1,4                  ba
                    };break;
          case 0x03:{
                                  TIM1->CCER=0x3041;//1,6                  ca
                    };break;
          default:break;
现在测IPM的驱动引脚,有2路有高电平了,不过都是2.3v,不是3.3v,而且电机还是没有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例程是
switch(irq_zhuanzi)                                 //根据转子位置,决定CCER输出相位和转子字偏移量
    {

推荐你看 STM32F10X 参考手册 高级定时器 那个 章节,讲解的非常的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你的太麻烦,不需要这样控制的;

你有什么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看 STM32F10X 参考手册 高级定时器 那个 章节,讲解的非常的详细的。

看过手册了,例程把寄存器TIM1->CCER配置成0x3108,除了把一路输出通道使能外,还把另外一路互补的通道设置它极性,可是他前面配置定时器1时已经设好互补通道的极性了,而我改的时候是每次把对应的一路通道和另外一路互补的通道使能,按照换相顺序来的,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吗

不使用高级定时器来做,直接用三路PWM来控制,我用过32做过,也用过普通的8位机做过,都是挺简单。

楼主:
程序能发我参考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H(2016-04-09):
楼主,我也买了泰科工控的这块板,遇到了一些问题,可否交流一些?

网友I(2017-03-31):
楼主 我也是买的泰克的板子  也在做bldc  请问你的 com 事件配置好了吗  好了的话  方便交流交流吗 qq 846292049

网友J(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