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否通过STM32F103利用定时器实现PTO功能驱动伺服?

楼主(2015-07-07):
各位前辈, 现在有个项目,用单片机去驱动伺服,100K就可以,但是需要2路,脉冲/方向模式,打算用STM32F103去做,但是因为要获取输出的脉冲个数,而103的定时器是16bit的,那么应该需要定时器级联了吧,还要支持高速脉冲输入捕捉,不知道103能负担吗?是否需要用407?麻烦做过的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任务多,加个系统呗;
103控制2个电机还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B:
该怎么嵌入系统呢

网友C:
直接用 别人移植好的 os 系统 方便快捷

网友D:
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完全可以!我以前做过,两个定时器完成一路脉冲的输出,脉冲频率,数量都可控

网友D:
有需要联系我,可以给你发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