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25)

楼主(2015-07-07):
周期和脉宽捕获行为

TCC能执行两个输入捕获并且可以在一个边沿复位计数器。这个使TCC可以测量脉宽和周期。这可以被用来在

频率和占空比来表征的输入信号。

当使用PPW(Period,Pulse-width)事件行为,周期(TOP)将被捕获到CC0而脉宽捕获到CC1。在PWP(Pulse-

with,Period)事件行为,脉宽将捕获到CC0而周期(TOP)捕获到CC1。

选则PWP或PPW在事件控制寄存器的事件行为比特组中(EVCTRL.EVACT1)使能TCC执行两个捕获行为,一个在上

升沿一个在下降沿。

事件控制寄存器中的定时/记数反转事件1输入使能比特组(EVCTRL.TCEINV1)用来选择哪个事件输入边沿记数

器重新操作。被捕获的事件源必须是一个异步事件。

为了测一个输入信号的周期和脉宽的频率和占空比,通过向控制A寄存器的捕获通道x写1来使能CC0和CC1的捕

获功能。当只需要它们当中的一个通道来测量时,另一个通道能用做别的功能。

TCC能检测输入捕获通道的捕获溢出。捕获溢出发生在当一检点捕获中断标志置1并且一个新的捕获事件被检

测到,这里没有空间存贮新的时间戳。由于这个原因IN?TFLA.ERR被设置。

注意:在双斜坡PWM操作中,当TOP比CCx MSB MAX/2低,捕获CTRLB.DIR状态用来指示斜坡(上升如果CCx[MSB]是零,或者下降如果CCx[MSB]是1)在这时计数器捕获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