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工作电流问题

楼主(2015-07-07):
正在做一个电路板,其中用到交流电源驱动线圈,中间串联了一个电容器隔离直流通路。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这个电容器会通过100mA的交流电流,在电容器选型时碰到疑问了?一般的电容器好像没有额定工作电流这个参数呀,我的这个电容器该怎么选?选用普通的0805的陶瓷电容器行吗?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电容器不会是理想的,总有一定损耗。损耗最终要转换成热量散发掉。如果热量不能及时散掉,则电容器温度会升高,超过一定限度后会损坏。另一个原因,是电容器的引线截面积有限(不是焊接处,是指电容器内部),如果引线不能承受这么大电流,电容器也会损坏。
其实第二点引线损耗已经包括在第一点内,但引线截面并非均匀,故引线薄弱处将先烧断。
用在高频电路中的电容器,可能容量不大,例如数百pF,但体积可能相当大(比你的笔记本电脑还大)。
至于你所问0805陶瓷电容行不行,因不知道该电容参数,所以无法说清楚。

网友B:
有些厂家规格书会有电流参数

网友B:
100mA,陶瓷电容随便选都行
考虑容量ESR就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C:
得看看你信号的频率,在这个频率下电容的损耗要小。
0805,100mA,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