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P430采集MG811二氧化碳传感器的例程

楼主(2015-07-07):
由于本人对MSP430单片机研究不够透彻,在做一个用MSP430监测二氧化碳浓度是遇到较大困难,急需大神协助一个例程或指导。谢谢啦:)

网友A:
用的哪款芯片,传感器接口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款芯片,传感器接口等信息

MSP430149单片机,二氧化碳传感器为MG811,用12864液晶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430149单片机,二氧化碳传感器为MG811,用12864液晶显示

有什么具体困难,可以来论坛发帖

楼主:
引用 楼主:
MSP430149单片机,二氧化碳传感器为MG811,用12864液晶显示

传感器接口

网友C:
传感器采来数据,AD转换下,再由MCU处理,显示。
楼主可以按模块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采来数据,AD转换下,再由MCU处理,显示。
楼主可以按模块调试

AD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D:
估计没有人敢说,对那块片子研究得很透彻。用到什么学什么嘛。

网友E:
AD具体如何操作呢?

430内部有AD,如果不够用可以外扩,找点参考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有人敢说,对那块片子研究得很透彻。用到什么学什么嘛。

哈哈,其实我就是菜鸟,新手:D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有人敢说,对那块片子研究得很透彻。用到什么学什么嘛。

呵呵,是啊。除非专门做这一块的。
但专门做的人很少,很难遇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就是菜鸟,新手

我也是,感觉还是先调试,实在搞不出来了,在发帖。不然,很多大牛们都不愿意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啊。除非专门做这一块的。
但专门做的人很少,很难遇到

版主大人,说的真理。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模块,外设。都调一遍。也没有必要所有的片子都想着跑操作系统,因地制宜最好了。本人小菜鸟,未入职场。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大人,说的真理。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模块,外设。都调一遍。也没有必要所有的片子都想着 ...

你谦虚了。我也是菜鸟。共同进步啊。
一般这些模块没必要全部学习,万变不利其宗,学好了uart、spi、iic,adc和dac等这些,这些模块拿到手里,相信很快就能使用了,它们的通讯接口一般也就常用的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感觉还是先调试,实在搞不出来了,在发帖。不然,很多大牛们都不愿意回的。 ...

发帖要注意发帖的方式,只要方式得当,再简单的问题也能引发大家的讨论的。问题要具体,描述要清楚。问题描述越详细,得到解决的可能越大。另外,思路清晰的描述一遍,也是对问题的一个梳理,有时候答案就在问题中。

网友F:
试着调试后出现的具体问题,大家可帮忙,不然问题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