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NA118差动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5-07-07):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顶起来,大家来帮忙

网友B:
技术资料上给出的数据是必须要遵守的.
如果工作条件确实超出了技术要求, 可以用高压运放进行电压变换, 或者简单一点也可用电阻分压来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资料上给出的数据是必须要遵守的.
如果工作条件确实超出了技术要求, 可以用高压运放进行电压变换, 或者 ...

好的,感觉电阻分压既简单又实用,想再问一句,资料给出安全输入电压是40v,而要求线性输入电压(V+) – 0.65,是不是说,要想让放大器可靠工作,必须输入(V+) – 0.65以下的电压,超出后放大器将达到饱和,最高不能超过40v,要是超过40v会烧坏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觉电阻分压既简单又实用,想再问一句,资料给出安全输入电压是40v,而要求线性输入电压(V+) – 0 ...

应该就是你理解的那样。

网友D:
差分输入的还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E:
INA118内置输入过压保护,且可通过外置不同大小的电阻实现不同的增益

网友F:
如果工作条件确实超出了技术要求,可以用一些方法来降压,得适合器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