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tps3808怎么让pth08t240w产生1.5V电源延迟5ms后让TPS51100生成

楼主(2015-07-07):
tps3808怎么让pth08t240w产生1.5V电源延迟5ms后让TPS51100生成0.9V。主要就是tps3808的reset_b生成的信号接到PS51100的那个管脚可以达到这个功能。谢谢了。

楼主:
具体电路图如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A:
@airwill 让徐工给你看看

网友B:
从 TPS51100 手册的 图 13 可以看到, 通过控制 S3 引脚, 可以实现对 VTT 的控制.
那么自然想到你可以用 3808 的带延迟 RESET 信号去控制 S3 引脚.
再看 3808 手册, 是个低电平复位输出, 正好可以控制 S3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 TPS51100 手册的 图 13 可以看到, 通过控制 S3 引脚, 可以实现对 VTT 的控制.
那么自然想到你可以用 38 ...

谢谢啦。非常感谢: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will 让徐工给你看看

谢谢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