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4做比较器,A与B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5-07-07):
2904做比较器,A与B都能实现功能,谁更好?请说明原因,高分悬赏哦:lol:lol

楼主:
还好图没挂,A,B就是一个阻和容不同,

网友A:
功能、用途都不一样,怎么比较??

B,是个滞回比较器。。
A,因为替换成了个较大的电容,积分时间比较长。如果输入个方波,会延迟一段时间,然后输出高电平。

看你怎么用了。。

没法比较。

网友B:
要看应用场合。根据你的实际应用环境来选

网友C:
第一眼印象,感觉A较易产生误触发及丢失信号

网友D:
就是,无法比较。

网友E:
各有特点

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