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和STM32ADC问题

楼主:
看图。1.用stm32的adc采集8米之外的tp808光电开关的信号,当光电开关被遮挡时,adc采集到的电平大于2V;当正常时adc采集到的电平在0.3V以下。整个电路在强磁场和强电磁环境下工作,这样采集的adc会不会有问题?比如本来光电开关没有被遮挡应该采集到0.3V一下的小电压,结构adc采集到的是一个大于2V的信号?
2.实验时反复遮挡光电开关,发现adc口的功能损坏了。实际测量到stm32的adc I/O口的电压信号有3.2V,但是测试程序没有反映,还没有测试adc采集到的信号实际是什么样?想问问图示的电路反复遮挡光电开关会不会损坏stm32的IO口?

网友A(2015-07-08):
8米线用屏蔽
2 ADC上 加bat54s 信号做钳位
TVS管 6.5V 没用

网友B:
1、磁珠前端加一个二极管到3.3V钳位。
2、看你的描述并不需要AD,只需要一个普通的IO输入就可以了
3、反复遮挡是没有问题的,遮挡频率都是很低的
4、你二者的地是同一个地?按我的理解隔8m的话你最好加一个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米线用屏蔽
2 ADC上 加bat54s 信号做钳位
TVS管 6.5V 没用

对,这样的ADC采样线共有四根,使用的是4芯带屏蔽的线缆。
然后TVS管确实没有用,也没有找着有3.3V或者3V的TVS管,以前用的bat54s这种管子有出现烧坏的情况。
打算做钳位,用rb751v40t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磁珠前端加一个二极管到3.3V钳位。
2、看你的描述并不需要AD,只需要一个普通的IO输入就可以了
3、反复 ...

两边的地都是用了一根4平方的地线接一起的。
打算改成IO口试一下,看控制的位置准确性如何。
检测ADC主要是对被挡住的位置准确度要求比较高,现在的程序是检测到adc值有1.7V时候就会做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