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控制电机的困惑

楼主(2015-07-08):
现在在用单片机调试程序—利用单片机控制三个步进电机运转,未来估计还要加一个舵机机械手爪。整体机械手臂好似卧式龙门铣床。
所用实验物品:5—36V的霍尔元件的接近开关以及和三个步进电机以及三个驱动器 ,森创常规的的分为公共端COM,DIR ,PLUSE

问题1:如果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40引脚能用32个,去除六个接近开关,也就是能使用引脚数为26个目前来说。所以引脚够用。
可是如果控制步进电机,本人打算采用两种方案,目前都出现了问题。

方案一:采用定时器停止控制方波的产生和停止。
方案一问题:单片机的定时器只有T0,T1,和T2.最多控制三个电机,个人觉得比较麻烦,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一个中断里去产生两个方波,可这样灵活性就降低了。

方案二: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去产生三路方波,方波频率是一致的,也就是移动速度是一致的,但是通过使能端,也就是公共端ENA=1;ENA=0;来去控制三个步进电机的运转,也就是持续输出方波。通过使能端控制关闭。
方案二问题:根据说明书:公共端输入电压要求5V-24V,单片机正常引脚输出为5V,我打算以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位输入使能端,问题是驱动不起来,而单片机上的VCC引脚能驱动起来,我已经将P1.0引脚设为使能端,并加了一个1000欧姆电阻和VCC相连,可依然不好使,目前P1.0和VCC测得电压都是5V左右。P1.0驱动不起来。希望大家能给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问题2:霍尔元件传感器问题 NPN 三线置 VCC 信号 GND
驱动器输入24V电压 霍尔元件接近开关需要5到36V电压,本人采用5V电源,之前采用24V转5V的电源模块,将5V电源供给限位开关是输入输出是好使的。在没有感应状态下输出5V电压
如果有感应输出0V电压。可是如果24V电压一旦联通,会对接近开关输出信号产生干扰,导致没有感应状态下输出波形为方波,也就是产生了0V信号。限位开关不能用了。

目前采取的解决方案:将单片机VCC的5V电源引出,加到接近开关上,接近开关输出正常,可一旦电机上电仍然出现了问题。
有朋友说加光耦,目前已经分开电源了,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期待您的回复!
                                                              单片机小菜鸟 邮箱:304239453@qq.com

网友A:
问题1:采用方案1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方案2不可行,电机不是使能,带负载么有扭矩。

网友A:
问题2:是不是24v不稳定,没限流,没有那么宽电压输入等等

网友B:
问题太多

网友C:
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pwm的,不用那么多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