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变压器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求教大神关于这个变压器的问题。绕法见图,三明治绕法。1-7为原边。14-8为副边,其他为辅助绕组。副边绕组内外都加了一层铜箔屏蔽,铜箔没有接任何引脚,也没接地。用LCR测试电感量与同样绕法但是没加屏蔽的要差很多,差一个数量级。这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PS:结贴是怎么结的?新手不会操作。

网友A:
铜箔首尾不能接触,必须绝缘,否则就是一圈短路环。
你大概有某圈铜箔首尾相联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首尾不能接触,必须绝缘,否则就是一圈短路环。
你大概有某圈铜箔首尾相联接了。 ...

的确是首尾相接的。早上我把铜箔都连到接地脚了,情况还是没有改善。当然依然是首尾相连的。但是网上查了很多建议都绕1.1T的。

网友A:
“网上查了很多建议”
那个可不大靠谱。

屏蔽层应该有重叠,但重叠处必须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了很多建议”
那个可不大靠谱。

嗯,我下午再试试。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下午再试试。多谢

不必用绕有屏蔽层的变压器拆开试。
用一个绕了一半绕组(无论已经绕好的是一次还是二次,只要有绕组即可),夹好磁芯,测量绕组电感。然后用一根裸铜线从磁芯空隙中穿过去再从另一侧穿回来,两端联接,再测量电感,你会发现电感量比刚才未加短路圈时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用绕有屏蔽层的变压器拆开试。
用一个绕了一半绕组(无论已经绕好的是一次还是二次,只要有绕组即可) ...

已经绕好了,把铜箔衔接处用胶带隔开,接地,现在ok了,谢谢。该怎么结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