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708】AC-DC产品可以热插拔吗?

楼主(2015-07-08):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AC/DC 模块产品可以热插拔么?为什么?

网友A:
支持热插拔的模块是可以热插拔的。不支持的就不能热插拔。
原因:不支持热插拔的模块热插拔产生的尖峰电压会损坏模块。

网友B:
热插拔表示一个系统在输入端、输出端和信号总线都处于工作状态的情况下,安装或拆卸电源模块的能力。所以在热插拔或冗余安全系统中可以热插拔电源模块。

网友A:
想支持热插拔必须有热插拔控制电路。即使在冗余供电系统中。

网友C:
不可以热插拔。
在输入端会产生拉弧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热插拔。
在输入端会产生拉弧现象。

小功率模块会拉弧吗?

网友D:
不会。支持热插拔的ac电路会有消除电弧的措施

网友E:
一般的都可以,内部有防雷击措施,热插拔就不在话下了。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AC-DC模块产品在交流输入时一般都会存在较大的电压波动,尤其是产品热插拔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及电流,拔插瞬间出现火花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解答:建议避免热插拔。

网友F:
小功率AC/DC电源模块不存在热插拔问题,因为不论如何拔掉电源模块都切断了该系统的电源供应。对于不包含后备电源的设备来说已然切断电源供应,系统自然关闭再谈热插拔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功率AC/DC电源模块不存在热插拔问题,因为不论如何拔掉电源模块都切断了该系统的电源供应。对于不包含后 ...

楼主从自身经历出发,提出并分析了自己的观点。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