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3283 芯片IO口自己会输出低电平问题

楼主(2015-07-08):
坛友有没有碰到以下情况:
单片机初始化后将IO口置位高电平,用逻辑分析仪测试,每到16秒都会有1微秒低电平出现,感觉是不是我这个芯片有问题
发现这个现象的过程是,我用TIME2 16位自动重装定时器写了一个1秒程序,可是发现每到6个高低电平波行过后,会有一个波形变成约1.5秒的波形了,感觉很怪,所以将语句全部都注释掉了,只输出高电平,但还是会发现每16秒都会有个低电平出现,这个低电平正是定时器输出那个1.5S的位置

#include<sh79f166a.h>

void main()
{
        P1SS        =        0x00;                               //IO的初始化
        P1CR        =        0xf0;
        P1PCR        =        0xf0;
        P1                =        0xf0;

        while(1);
}

网友A:
没有用过这款芯片,帮顶。

网友B:
准备用这款芯片,以前用中颖的芯片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C:
LZ是不是连着仿真器在测试?

连着仿真器,是有这种情况,恒高电平输出时,会有低电平干扰脉冲输出,原因不详。

去掉仿真器,上电运行,则一切正常,无低电平干扰脉冲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问题找到了, 能用就行

楼主:
在问下坛友,我这个要结贴在什么地方处理哦

网友D:
我发个例程给你看看吧

网友E:
请问下LZ的79F3283是用什么仿真器调试的?

网友D:
直接找代理商提供技术支持,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LZ的79F3283是用什么仿真器调试的?

我用的是JET5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