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运算时间超过采样间隔怎么办?

楼主(2015-07-08):
本人菜鸟一枚,使用的是silicon lab家的EFM32WG990。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MCU每隔40ms去读取外部传感器的数据,并存储下来。每当存够25个新数据(1s),就进行一次计算,显示计算结果。然后继续采集,继续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每次计算的时间大概在100ms以上,这样每当到计算的时候,就会错过2~3个传感器数据。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能够不缩短计算时间,也不丢失数据吗?

网友A:
把计算时间分散到每次采样后

网友A:
不要集中计算

楼主:
嗯,这确实是一个办法。
我计算中耗时的主要是fft,把一个fft拆成几部分去运算也不是不行,但是程序就被打散了,感觉会很混乱。最后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我正在看manual中的DMA部分,不知道有没有人对DMA熟悉的?
DMA可不可以每隔固定时间间隔,通过I2C去读取外部传感器数据?

网友B:
FFT也要不了这么久吧,何况这是ARM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确实是一个办法。
我计算中耗时的主要是fft,把一个fft拆成几部分去运算也不是不行,但是程序就被 ...

不这样的话,就只能提高mcu的运行频率,或者采用更高频率的mcu了

网友C:
难道精度很高?FFT计算,我用普通的MCU,也不要这么长时间。
数据采集要定时中断采集,累计采集25个后,通知主程序FFT处理。时间就足够了。

网友D:
或许程序或关键算法不够精简

网友E:
中断,OS优先级都可以
你40mS采样一次,采样一次要用40吗,合理安排一个时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精度很高?FFT计算,我用普通的MCU,也不要这么长时间。
数据采集要定时中断采集,累计采集25个后,通 ...

fft是512点的,不过确实没有做优化,所以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OS优先级都可以
你40mS采样一次,采样一次要用40吗,合理安排一个时间就好 ...

嗯,我再回头看看中断。
主要是新手,这些东西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程序或关键算法不够精简

嗯,我也在做程序上的精简,不过感觉凭我能力要从100多ms精简到40ms以内还是任重道远的

网友F:
采样、运算、显示三个进程分离
将采样优先级置为最高。
显示更新率没有必要这么高,每秒25次更新既无必要又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精度很高?FFT计算,我用普通的MCU,也不要这么长时间。
数据采集要定时中断采集,累计采集25个后,通 ...

其实除了FFT还有其他运算的,不过FFT占用时间有2/3吧。
对了,你用的FFT是多少点的?大概运行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运算、显示三个进程分离
将采样优先级置为最高。
显示更新率没有必要这么高,每秒25次更新既无必要又 ...

嗯,多谢。
可能我没说清楚,显示是每采25次才更新一次,也就是每秒一次

网友G:
FIFO+DMA应该行吧

网友H:
楼主这种情况属于“过载”。
先解释一下“载荷”和“载荷周期”的概念:在嵌入式环境中,CPU 都是为了处理一些“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事务,每个事务的处理都需要 CPU 付出一定的计算时间,我们称之为该事件的“单次载荷”。
而宏观上该事务的载荷在 CPU 运行的整个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用“该事务的载荷比率”来表示:
某事务的单次载荷(秒)* 平均每秒载荷次数 * 100% = 该事务的载荷比率
所有事务的载荷比率相加,即得到了“CPU 的总载荷比率”,总载荷比率如果大于 100%,即表示“过载”。过载的后果一般会导致需要处理的事务丢失,如果还有连锁反应,那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个简单的办法是“使用更快的 CPU”以降低事务的单次载荷。
如果不想换 CPU,那么办法也有,要复杂一些,涉及 4 个概念:“无效载荷”,“有效载荷”,“绝对过载”和“相对过载”。
在事务处理的具体逻辑中,可能包含一些延时或等待,这些延时或等待仅仅是为了同步的需要,是事务逻辑本身或设备本身要求的,
并不是 CPU 要求的,换句话说,CPU 在这些延时或等待过程中,没有任何实际的功效和出力。这部分逻辑所消耗的计算时间,我们称之为“无效载荷”。
而“有效载荷”自然指的是事务处理的整个“载荷”去除掉“无效载荷”后计算时间。
如果我们把 CPU 在某事务的“无效载荷”上所消耗的计算量,通过一些手段转移到其它事务,就可能变为其它事务的“有效载荷”。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降低载荷,现在我们使用另一个载荷比率:
某事务的单次有效载荷(秒)* 平均每秒载荷次数 * 100% = 该事务的有效载荷比率
所有事务的有效载荷比率相加,即得到了“CPU 的总有效载荷比率”,这个比率如果大于 100%,即表示“绝对过载”。
如果发生了“过载”但没有发生“绝对过载”的情况,称之为“相对过载”。
对于发生了绝对过载的情况,你还可以优化现有算法,或更换算法,这也是为了降低“单次有效载荷”。如果仍然发生绝对过载,你只能回到第一个办法了。
如果是相对过载的情况,办法是使用一些 RTOS 或前后台等等的调度方法,把无效载荷转为有效载荷。
对于周期性不强或非周期性的事务来说,整个平均有效载荷比率不会导致绝对过载,但在事务的突发时期内,其有效载荷比率也有可能会导致单位时间内的绝对过载,这种情况的一般处理方法是设置一个足够大的事务缓冲,把发生的来不及处理的事务暂存起来,不至于丢失。
最后一点,虽然理论如此,但实际情况的一些细微的分析不到的变数,可能引起载荷失控,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不要把总的载荷比率搞得太高,要留有一定余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除了FFT还有其他运算的,不过FFT占用时间有2/3吧。
对了,你用的FFT是多少点的?大概运行多久? ...

这家公司有一个应用笔记,有FFT代码和运行时间数据。见附件。

网友I:
如果你关心的是最近25次采集数据,可以考虑用DMA的方法,边采集边计算啊。

网友J:
定时中断去采集数据,放到环形缓冲区里(缓冲区大小可设为32个数据长度),主程序判断缓冲区数据》=25时,读取25个数据 去处理否则等待     原理上只要处理速度大于采集速度切缓冲区足够长就没问题。也可采用RTOS ,稍复杂一点,但也是应该掌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公司有一个应用笔记,有FFT代码和运行时间数据。见附件。

多谢,我去试试这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情况属于“过载”。
先解释一下“载荷”和“载荷周期”的概念:在嵌入式环境中,CPU 都是为了处理 ...

谢谢,讲的很详细,感觉跟版主说的方法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关心的是最近25次采集数据,可以考虑用DMA的方法,边采集边计算啊。 ...

嗯,好的,正在尝试

网友K:
我想问楼主,你25个数据进行一次FFT,为什么要用512点的FFT?

网友L:
这个问题明显是用主循环来做FFT运算,用定时中断的方法来读取传感器数据。时间肯定够了。

网友M:
读数据的中断优先级大于FFT计算的优先级即可,如果中断没有优先级就不能把计算放中断里做。

网友N:
采集用中断做,计算放在主循环里面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楼主,你25个数据进行一次FFT,为什么要用512点的FFT?

采完25个点进行一次计算,不代表计算只用这25点啊,前面采到的点也会用到的

网友O:
中断采集数据就行了

网友P:
AD是中断采样 计算一次才消耗2-3次采样 时间绝对是够的啊 时间怎么会不够 你在逗我么

网友Q:
1S才计算一次,计算一次时间100mS。
这样也会时间不够?开什么玩笑!

网友R:
定时采样,DMA可用可不用,能用更好

网友S:
很简单了,我以前做过这东西。采样数据放到2维数组里面。data[m][25]  (m>2,具体根据情况根据CPU处理速度)。动动脑子,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T:
类似的应用我是经常碰到的,比如语音压缩,比如Speex或ADPCM等等,FFT也是,必须要等采集够数据才能处理。
比如语音压缩ADPCM,采样频率16KHZ,采样1016个点就要压缩,我用两个采样缓冲,轮流放两个缓冲,压缩或解压缩程序发现有数据就去压缩或解压缩,我还是用8位的STC的MCU做的,都很好,用ARM的话,那简直就不是事。

网友U:
什么计算啊,这么复杂占这么长时间啊,提高运行速度吧

楼主:
多谢各位,通过中断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新手,有太多需要学习了,感谢各位的帮助。
还有一些人提到的其他方法以后再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