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指点STM8L152和STM8L052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5-07-08):
求指点STM8L152和STM8L052之间的区别,公司项目换了STM8L052,想知道它和STM8L152之间的区别,我指的不是在功能上删减了一个DAC,比较器,而是在开发上,比如STM32F0和STM32F1之间的移植就非常的轻松,我在开发初期如果直接使用STM8L152 Discovery做功能验证,后期移植到STM8L052的话难度应该不大吧(壮哉我意法神教),如果哪位大大手头有STM8L052的开发板,愿意出售或者提供购买方式的,感激不尽呐~

网友A:
记得除去EEPROM大小,EEPROM和Flash的擦写次数不同以外其他都一样。
不过8L052只有几个型号,没8L15xx的多,选择余地不大,这个需要注意。

你既然有STM8L152 Discovery,直接把上面的STM8L152C6T6焊下来,换上STM8L052C6T6不就行了。

网友B:
经测试052和152内部EEPROM大小也是一样的,不能通过手册比较,手册就是垃圾,这就是我最方案ST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除去EEPROM大小,EEPROM和Flash的擦写次数不同以外其他都一样。
不过8L052只有几个型号,没8L15xx的多 ...

没有152的板子哦,准备买152的板子,因为买不到052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除去EEPROM大小,EEPROM和Flash的擦写次数不同以外其他都一样。
不过8L052只有几个型号,没8L15xx的多 ...

才发现回复错了,恩,现在找STM8L相关资料,发现是版主回复好激动,版主大大方便给了传送门么,STM8L各种资料的有中文最好

网友A:
本来就是使用一样的DIES,测到大小一样没啥大惊小怪的,就像8S003和8S103的差别一样。问题是ST只承认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超出后果自付,如是做产品的,犯不着冒这个险。

我没有8L的中文文档,

网友C:
除了存储空间不一样,其它都差不多的;
可以自己画块板子测试啊;

网友D:
没有用过,我们用的都是STM32F103

网友E:
没什么区别的。我们项目中用到L051。我都是在L053的NUCLEO上试跑的。

网友F:
直接把上面的STM8L152C6T6焊下来,换上STM8L052C6T6不就行了

这样可以吗,管脚顺序和功能都一样吗

网友G:
没什么大的区别,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可以吗,管脚顺序和功能都一样吗

ST的单片机pin对pin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我们用的都是STM32F103

103入门用完,然后实际产品用过051用过F4

网友H:
开发方面代码应该完全兼容。除去052没有的DAC功能。052还没有唯一ID码。

网友D:
最好自己画板子自己测试

网友I:
除去没有的功能,其它都是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经测试052和152内部EEPROM大小也是一样的,不能通过手册比较,手册就是垃圾,这就是我最方案ST的地方, ...

能测试一下052有DAC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经测试052和152内部EEPROM大小也是一样的,不能通过手册比较,手册就是垃圾,这就是我最方案ST的地方, ...

很多情况下实际flash容量都比datasheet上面写的要大

网友:
你下载两个的数据手册对比看看哪

网友J:
希望高手帮助你 顶!!!!

网友K(2019-07-28):
stm8l152做手持仪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