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排线地线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公司产品用了液晶屏,最近发现好几个排线的地线被烧坏,液晶屏背光灯还能亮,但是不显示数据了,更换液晶屏以后,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只有一根地线?

网友B:
典型的电流大吃不消啊

网友B:
电源 地线 在FPC排线上至少2-3根

网友C:
1.液晶屏本身电路异常,电流过大,烧;
2.液晶屏上同时有其它单元电路,如USB/TF卡,意外短路电流过大,烧。

网友D:
明显是过载。
建议再加一条地线。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们是直接使用的厂家提供的液晶屏,排线的定义是厂家规定的,我们只提供接口。
开始也分析会哪里异常短路导致烧掉,但是液晶屏本身,我们装完壳子,漏到外面只有屏和5个按钮,想不通哪里会意外短路,而且主机别的功能没有影响。
回复@lfc315,我们使用的液晶屏就光显示数据用,没有别的功能呢,应该不存在其他电路意外短路的情况。
如果主机电流过大,会烧毁屏的地线吗,别的没有影响?

网友C:
会不会是显示屏的铁框有接地,铁框跟别的地方短路了

楼主:
显示屏没有带铁的地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屏没有带铁的地方呢

楼主 图片上都看到有铁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显示屏的铁框有接地,铁框跟别的地方短路了

同意,

这种液晶屏电路板上有 焊点(就像0欧电阻)能连接电路地与液晶屏框;
有需要连接的场合可以焊死接通

楼主:
回复lfc315,实在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注意显示屏那个黑框是铁的。不过您看到的那个框是装屏的前面板,是塑料的。这个显示屏和外面加了一块亚克力,找不到和它有什么能短路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lfc315,实在不好意思,我还真没注意显示屏那个黑框是铁的。不过您看到的那个框是装屏的前面板,是塑料 ...

这个么,只能你自己查找了,铁框短路只是可能性之一;
显示屏电路元件烧坏了引起电流大也是可能性之一。

网友C:
另外,按键一般有一个脚是接地的,按键按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引起哪里短路?

楼主:
回复sjnh,恩,液晶屏背面卡屏的地方确是是地的焊点,但是,固定屏的外壳是塑料的,现在和主板连接的光是排线。
固定屏看到的外面壳是塑料的。

楼主:
回复lfc315,如果主机电流突然过大之类的,会引起烧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lfc315,如果主机电流突然过大之类的,会引起烧屏吗?

除非主机的电流是从显示屏提供过去的,不然不会。

楼主:
哦,哦,显示屏的电源是主机提供的,除了电源,背光灯电源,地,就是和单片机数据线,按理论来说,主机应该也不会影响到显示屏。难道客户操作有问题?又有点解释不通。厂家让把显示屏邮寄回去帮忙分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显示屏的电源是主机提供的,除了电源,背光灯电源,地,就是和单片机数据线,按理论来说,主机应该 ...

靠厂家靠不住,基本都说是你应用问题;还不如自己认真分析

网友F:
什么型号的模块,去找数据手册看资料,这样才有的放矢,容易查找原因.

网友G(2021-09-05):
请教楼主,最后查到是什么原因吗,我现在也遇到相同问题,排线烧坏严重,能否回复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H:
仔细检查安装工艺,必然存在短路,正常情况下的电流决不会烧排线。

网友G:
问题是我换了一根排线,只供24V, 显示白屏,第二天,上机测试,又烧掉了。以为是屏的问题,换了一个好屏,一通电,又烧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