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8050三极管驱动6个发光二极管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2015-07-08):
lz对硬件方面了解的比较少,还请大神们来帮忙。

网友A:
为什么三极管要从发射极输出而不从集电极输出?
此三极管不可能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三极管要从发射极输出而不从集电极输出?
此三极管不可能饱和。

如果我接到集电极,电阻也放到集电极,上电单片机是1,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不就是0v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三极管要从发射极输出而不从集电极输出?
此三极管不可能饱和。

我是按照这个来做的

网友B:
你可以不用三极管了,直接单片机接上拉电阻,IO口直接驱动六个LED应该没问题啊。让单片机高电平有效,开始的时候让单片机为低电平。你这样做三极管应该在放大区,应该还是可以支持工作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刚入行吧。

我赋闲在家,愿意有偿为楼主做点技术指导。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技术出身,不知死活出来创业,现在生活艰难,希望能用一点点经验,换顿饭吃。 温饱或小康了的兄弟勿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刚入行吧。

我赋闲在家,愿意有偿为楼主做点技术指导。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我是刚入行,你先解决我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刚入行,你先解决我的问题再说吧

把图5中的R,换成你的“led灯+电阻”就行了。图中拉出来的那条线误导了你。能放多少个,要看你用的三极管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这个在三极管的datasheet里会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刚入行,你先解决我的问题再说吧

在一般的单片机的系统里,NPN三极管的应用都是按图5的方式来的。

楼主位的图的用法,是PNP的三极管的用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接到集电极,电阻也放到集电极,上电单片机是1,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不就是0v了吗? ...

各LED和串联的限流电阻代替R10即可。

网友D:
不要动不动就谈报酬,

网友E:
上图问题多,不建议这么设计。

有哪些问题?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问题多,不建议这么设计。

请问您是指这张图吗?

网友E:
不是,是xmar提供的图。
你这个图,有一个缺点,上电时,程序还没有运行,LED可能就亮了。
另外,如果真要这么设计,R6/R10是多余的。如果GPIO可以推挽输出,R24也是多余的,或者改为下拉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xmar提供的图。
你这个图,有一个缺点,上电时,程序还没有运行,LED可能就亮了。
另外,如果真要 ...

我把电路图改成这个样了,我R24的io口是准双向的,所以加了上拉,不知道这回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F:
LZ 方便的话请提供下列信息:
1. 单片机型号;
2. 发光二极管型号。

最好有数据手册(链接)一起贴上来。

网友F:
LZ 方便的话请提供下列信息:
1. 单片机型号;
2. 发光二极管型号。

最好有数据手册(链接)一起贴上来。
斑竹帮我把这楼删掉……

网友G:
如果LED压降>2V ,单个LED限流使用。 限流电阻=(5-0.3-LED压降)/0.01
如果LED压降<2V,可以二个串联后限流使用。限流电阻=(5-0.3-LED压降*2) /0.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方便的话请提供下列信息:
1. 单片机型号;
2. 发光二极管型号。

单片机是stc15f2k60s2,二极管型号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是另外厂家那边提供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stc15f2k60s2,二极管型号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是另外厂家那边提供的 ...

  stc15f2k60s2的绝大部分IO口可以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如果想继续1楼的图也可以做到三极管正常饱和驱动,见下图,基极未串电阻时,6R8电阻阻值也许需要改为5R1。   另外限流电阻取150R,若为普通红、黄、绿色LED则电流超过20mA,建议改为220R。

网友E:
你这么设计,看起来很简洁,器件很少,2个LED串联耗电也小了一半。
但是,在LZ的MCU GPIO电压不确定,LED型号不确定的情况下,LED的电流稳定性太差。
如果GPIO输出5V,LED是1.8V的,三极管驱动电压较高,则LED的电流会比较大的,几乎失去限流作用。
如果LED工作电压比较高,2个LED,可能无法导通。

学习了。谢谢

网友I:
用NPN管最稳妥,把负载(LED)放到集电极,限流电阻也可以放到集电极,跟LED串接。这样的接法,一般的单片机的IO口都能驱动饱和,即使你使用51的准双向口,留个上拉电阻也一定能驱动让管子处于开关状态,当然记得在上拉点和基极之间串个分压电阻。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的,不是说输出为“1”就一定能点亮LED。假如使用NPN管发射极接负载LED到电源地的方式,有可能因驱动不够力,而无法打开三极管点亮LED;另外,也不便于通过限流电阻调节亮度。所以,个人经验觉得LED还是接集电极为妥,发射极直接接地。至于你说上电会点亮的问题,即使上电复位的IO电平能导通三极管,那也是比较短暂的,只要没有其它影响,可以通过程序立即控制IO口关闭三极管。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动不动就谈报酬,

抱歉啊。本人目前失业在家没有收入。

见楼主新人,想利用平时所学带带他,顺便挣顿饭吃。若仅仅是这一个问题,帮楼主,绝对不敢提报酬的。

本人所言,句句是实。技术出身,出来创业,目前还在困难期,快一年了,颗粒无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LED压降>2V ,单个LED限流使用。 限流电阻=(5-0.3-LED压降)/0.01
如果LED压降 ...

赞一个,楼主照这个来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stc15f2k60s2,二极管型号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是另外厂家那边提供的 ...

参考这个电路结构:

三极管用普通小信号通用 NPN 管子一般都没有问题。VT1 和 VT2 构成恒流源,输出电流为 0.65 / R20。

计算举例:
假设是红色发光二极管,管压降约为 2 伏,每个发光二极管电流为 10 mA:
R20 = 0.65 / (6 × 10) = 0.011 K,可取 10~15 欧姆。
R21 可省略。
VT2 的基极电流约为 Ib = 60 / 50 = 1.2 mA。
单片机输出电压约为 0.9 × 5 = 4.5 V
VT1的电流可选 0~0.2 mA —— 微导通状态。
R22 = (4.5 - 0.65 - 0.65) / 1.2 = 2.67 K,可取 2.2 K~2.7 K
所有 6 个发光二极管并联接在 VT2 的集电极和 5 伏电源之间。

电路优点:
恒流驱动,能保证驱动电流的恒定。

电路缺点:
6个发光二极管发光亮度有差异,但一般不易看出。如为了使发光亮度均匀,可按 LZ 图中一样,每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个 100 欧姆~150 欧姆的电阻。

另外,如果要降低成本,可取消 VT1(驱动蓝色/白色发光二极管时不推荐)和 R20,VT2 工作在开关状态。每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个限流电阻。这时计算如下:
R20、R21 取消。
R22 = (4.5 - 0.65)/ 1.2 = 3.2 K,可取 2.2K~2.7K
6 个限流电阻 = (5 - 2 - 0.4)/ 10 = 0.26 K,可取 270 ~330 欧姆。

网友J:
这样的亮度不均匀!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指这张图吗?

你这图我感觉是常亮!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接到集电极,电阻也放到集电极,上电单片机是1,三极管导通,输出电压不就是0v了吗? ...

三极管基极加一个适当的下拉电阻,,输出时,采用推搀输出。可避免此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