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NA146差动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5-07-08):
放大倍数为10倍,要放大的信号频率为30kHZ,幅值0.5V,半正弦图形,可是放大出来的波形不像是把输入波形放大了10倍,倒像是把输入波形向上平移了10v,看过技术资料知道INA146放大10倍时,截止频率10kHZ左右,可是即便超过10KHZ,放大器也不该把原输入信号平移了吧,求指教,求指教!(波形图都是在实物电路板上测出的)

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

经一次RC滤波后的直流母线电流波形

经一次RC滤波后的直流母线电流波形

放大10倍后的电流波形

放大10倍后的电流波形

局部放大后的波形

局部放大后的波形

网友A:
降低输入信号频率,测试下;

有信号发生器的话调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输入信号频率,测试下;

有信号发生器的话调下就可以了;

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了下,1K还能正常放大,10k就有点失真且放大倍数不足,等到30khz的时候已经没有放大的效果了,而且有了偏置。谢谢:)

网友B:
楼主的波形是怎么测出来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波形是怎么测出来的说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用示波器测得

网友C:
查一下接线图,R2接U1的5脚,放大倍数为0.1*(1+(RB+R3)/R2).

网友D:
这很像个地线噪声, 因为它不受带宽限制, 又能与信号同步, 那就很可能是运放的非线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