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关于sbit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7-08):
(无正文)

网友A:
1\sbit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define,#表示这是预处理宏定义命令,"define"为宏定义命令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但有时候,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网友A:
pragma用来设定编译器的状态或者是指示编译器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pragma指令对每个编译器给出了一个方法,在保持与C和C++语言完全兼容的情况下,给出主机或操作系统专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