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PACK 哪里有?

楼主(2015-07-08):
keil 网站上没有下载,哪位网友可上传吗?谢谢

楼主:
在 MDK 里也装不了,是不是和谐版不让用?

网友A:
有没有报错误呢?

楼主:
报个提示,问是继续等待还是终止下载,感觉是Keil 不让下载了

网友B:
什么是PACK?是干啥用的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说的不是BSP包吧。

网友C:
安装这个无非是想在keil的option里面选择相应型号的芯片,可以安装新唐的Nu-Link的最新驱动,在option--device 第一个下拉里面选择“NuMicro Cortex-M Database”那样新唐的所有芯片都就可以找到了。C:\QQ截图20150709121155.bmp

楼主:
是 NuMicro_DFP V1.0.4 下载不了,直接运行 PACK Install 也不行,如果有这个文件的网友帮忙上传下,谢谢!

网友D:
可以在472上运行RTX和RLTCP吗?

网友E(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BPl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