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幅度

楼主(2015-07-08):
本帖主要用来求教
       本人最近想用单片机测量一个信号的幅度,可是不知道选用什么芯片好,怎么个接法,通过AD转换后怎么让单片机计算出输入信号的幅度,要求误差为上下0.2V
       求赐教!!!!!!!!!!!!!!!!!!!!!!!!!!!!!!!!!!!!!!!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你的信号的频率等参数。

网友B:
看你的速度要求啊;
速度没太高要求的话,用MCU就可以了;

要求快的话加个FPGA和高速AD;

如果信号幅度基本固定的,也可以用比较器;

或者多接几个比较器;
判断输入信号在哪个范围,估算出信号幅度;

网友C:
你信号的量程(决定要不要分压),信号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信号的量程(决定要不要分压),信号的频率。

单频信号,信号振幅在10mV~5v,频率在100hz~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速度要求啊;
速度没太高要求的话,用MCU就可以了;

振幅在10mV~5V,频率在100hz~100Khz的正弦波,我这边没有FPGA,单片机也只是10位ADC,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好苦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振幅在10mV~5V,频率在100hz~100Khz的正弦波,我这边没有FPGA,单片机也只是10位ADC,怎么解决呢?这个问 ...

那精度够了;
AD的采集速度不知道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