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寻ATTINY4-TSHR

楼主(2015-07-08):
那位高手知TTA,用过ATTINY4-TSHR        一般是用那种烧录器。知道请回一下兄弟。。TKS

网友A:
好多都可以,推荐官方的AVRISP mkII和Atmel-ICE

网友B:
如果是贴到板子上面再进行烧录的,那就用原厂的大部分工具都是可以的,AVRISP MKII就可以了,第三方的工具要看那个工具有没有支持这个型号,先问了再购买。

ATMEL代理  QQ 1085487223

楼主:
TKS,这个功能好不好用呢,

网友C:
建议用AVRISP MKII ,atmel ICE贵点,第三方的质量上可能次一点,有兴趣可加我QQ交流503276777

网友D:
avr isp接口即可,要注意tiny4是TPI下载口,需要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