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新手提问433MHz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最近在设计一款遥控器,使用的方案是SI4010的,天线使用的是画在PCB板上的鞭状天线。目前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按照下图两个方向来测试遥控器,图2的测试距离明显比图1的要远将近1倍的距离。1,请问这是什么原因?2,天线信号是怎么传输的?是主要从A点辐射出去还是从B点?
下面是天线部分的电路图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前几天刚在网上看到的,说发送和接收的天线平行效果最好,按楼主的图,应该是B点对B点好些

网友B:
天线是有方向性的,不同方向上的增益不同。

网友C:
这个匹配电路是具体调试的吗?S11如何?实际产品中的天线形状是怎样的?天线部分的空间有多大?
没有实际图片没法判断啊。
另外这种类似于弹簧天线,图2中刚好是场型最强的方向。但433M低速率情况下,图1方式应该也能传输100米,最起码也有50米。如果达不到,应该是S11较差,查看匹配电路和天线部分

网友D(2015-09-15):
天线的阻抗可以用天线分析仪测: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网友E(2016-03-16):
既然是pcc天线,那可以用ads或者hfss来仿真一下就知道天线的辐射方向啦。辐射主要在天线和铺地的大电流的位置。

网友F(2016-06-15):
引用 网友D:
天线的阻抗可以用天线分析仪测: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这个是靠近测试还是焊线测试的

网友G:
不知你的天线是什么类型的,不太好评说,天线是有方向性的。如果是普通模式的弹簧天线,最大幅射方向是沿着弹簧天线的轴线上。

网友H:
无线电,最复杂,看不到,摸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