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MP2451 工作电流稍大点就不稳压了,是芯片问题吗?

楼主(2015-07-08):
芯片号称0.6A,,我只工作到12V输出,70mA 电压就稳不住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只能估计是楼主人品问题

网友B:
0.6A 是有条件的

网友B:
你输入多少?
按规格书来说 12V 输入 做5V 0.6
大致等于12V 0. 25
而且还得看你输入多少?
板子 布局 散热 没做好 出来0.07 也正常的

网友C(2017-08-17):
我做了个板子,输入13V左右,输出5V,90mA就电压就往下掉到4.2V左右。
目前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D:
把你的layout和BOM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