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uvision4做仿真时 怎样赋给I/O接口外来信号

楼主(2015-07-08):
网上给的指导是——设置好软件仿真,打开debug模式,然后在Perihperals -- I/O Port 里面选择对应的P口。就可以直接设置输入信号了。
但是我在写程序需要赋值信号时,在Perihperals中只有core Perihperals选项,并不能找到I/O Port选项
是因为我的程序问题么?

楼主:
我采用的是uvision4写的程序,就是简单地GPIOA某管脚置、复位

楼主:
#include"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 ();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lay(0xAFF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yanshihanshu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nCount !=0;nCount--);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这个要在调试的条件下才能用, 跟你的代码没有关系. 可能跟 Keil 的版本有关, 我发现有的芯片可以, 有的芯片却不行. 你换个老一些的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先进入调试模式,再运行程序,停止运行时就可以进入菜单给管脚赋值输入信号了

网友C(2015-11-23):
LZ问题解决了没?我想问问能不能设置连续的输入。就是说我不是一次输入个0或1,而是连续输入0101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