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3c6410 make zImage 出错

楼主(2015-07-08):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8848715\QQ\WinTemp\RichOle\@547VI}1{DU%(WRKMB52W92.pngroot@gxl:/forlinux/linux-3.0.1# make zImage
  CHK     include/linux/version.h
  CHK     include/generated/utsrelease.h
make[1]: “include/generated/mach-types.h”是最新的。
  CALL    scripts/checksyscalls.sh
  CHK     include/generated/compile.h
  CC      arch/arm/plat-samsung/pm.o
arch/arm/plat-samsung/pm.c: In function 's3c_pm_enter':
arch/arm/plat-samsung/pm.c:301: error: 'PLAT_PHYS_OFFSE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arch/arm/plat-samsung/pm.c:301: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arch/arm/plat-samsung/pm.c:301: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make[1]: *** [arch/arm/plat-samsung/pm.o] 错误 1
make: *** [arch/arm/plat-samsung] 错误 2

哪位高人知道吗

网友A(2017-02-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7-03-23):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你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
根据飞凌提供的默认的配置文件/linux-3.0.1/.config,/linux-3.0.1/arch/arm/plat-samsung/pm.c这个文件是不会被编译的。

我这里,/linux-3.0.1/arch/arm/plat-samsung/Makefile中有如下内容:
# PM support

obj-$(CONFIG_PM)                += pm.o
obj-$(CONFIG_PM)                += pm-gpio.o
obj-$(CONFIG_SAMSUNG_PM_CHECK)        += pm-check.o

obj-$(CONFIG_SAMSUNG_WAKEMASK)        += wakeup-mask.o

pm.o这个文件依赖于CONFIG_PM这个配置选项,但是在飞凌提供的默认的配置文件/linux-3.0.1/.config 文件中,没有CONFIG_PM这个选项,那么pm.o不会被包含到最终需要链接的目标文件里,那么pm.c就不会被编译了。

我这么理解应该没错吧。。。。